DELL 18A电源成功改为3-18V可调电源

楼主(2020-05-13):
春节闲着没事儿,把网上的资料学习了一遍,开始鼓捣这个电源。整个过程很漫长(元件快递不过来)而且很坎坷(卖家发错货)并且多次感受到被电的酸爽。不多赘述,简单把改动的地方说一下,可以共同讨论学习。
1、拆掉J142,去掉第一级过流保护,否则不太大的电流启动(用电台测试)这个电源就会保护;
2、这个电源正常启动后,电源芯片UCC27423和UCC27424的供电就由辅助电源切换到电源输出,要想把输出电压变为可调,就要把芯片供电改为辅助电源,这要焊掉R35、R182、J134。
3、为提高电压输出,拆除两个16V1500uF输出滤波电容(C113、C114),更换为两个25V1200uF,本想着换成25V1500uF的,怎奈空间不够。
4、原电路过压保护应该14V,要提高保护电压,去掉J107,换成5K可调电阻(测试后也可换成贴片电阻)。
5、前边都是铺垫,关键的地方来了,把R121取样电阻,换成10K精密电位器,这样就变成了可调电源。经反复实验,电压最高为18.7V就上不去了,应该还有其他保护电路,还没搞明白。把这个电源改成3-18V可调,足够我用的啦。
6、原LED指示灯低于10V就不亮了,把稳压二极管ZD102换成反向电压为2V的,完美解决。

顺便说一下,为了改这个电源,还特意做了一个维修插座,估计以后也用不上吧
这个电源才40大元,草草算一下,买各种元件和外壳,大概有300多了吧,还剩下一堆用不上的元件(换一个二极管,要买100个呀),不过乐趣多多,收获多多

网友:
这成本可以买个非常不错的可调电源了,不过折腾有乐趣。

网友A:
三百块的乐趣是成品可调电源带不来的哈哈,加分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百块的乐趣是成品可调电源带不来的哈哈,加分支持

感谢!

网友B:
这个是笔记本电源吗,怎么保护电压才1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笔记本电源吗,怎么保护电压才14V?

服务器电源,12V

网友(2020-10-05):
引用 楼主:
服务器电源,12V

要是能再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C(2021-02-14):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0672
调流调压都有,就是恒流啸叫很厉害

网友(2022-09-14):
按照楼主的方法没有改成功,楼主能否指点一下,我刚开始改可调后电压调到3v还挺稳,但我带负载后电源就不稳了,现在空载电压小数点后面都跳动,能帮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吗?

网友(2023-05-05):
大神!仰慕已久

网友D:
技术是在不断折腾中逐步提高

网友:
哈哈终于找到有用的了

网友:
收下了,我也有一只

网友(2023-06-23):
严格来说是研发经费,研发经费都是超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是在不断折腾中逐步提高

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爱好大于天,充分说明的折腾就是乐趣!

网友(2023-12-26):
引用 网友C: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0672
调流调压都有,就是恒流啸叫很厉害

收藏一下这个链接

网友:
是不是只要拆掉J142就可以去掉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