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新人求助 intel ssd 330 60G不识别 需要哪些工具开卡啊

楼主(2020-05-13):
系统需要哪个版本的LINUX 工具需要哪个  跪求大佬指点

楼主:
有没有大神啊

楼主:
有没有大佬啊   自顶

网友A:
http://www.upantool.com/jiaocheng/ssd/2017/10231.html

这个主控开卡软件免费,但开卡过程还是比较难的,你自己学习下,看能自己搞定不。

网友:
2281开卡比较麻烦,过程比较繁琐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upantool.com/jiaocheng/ssd/2017/10231.html

这个主控开卡软件免费,但开卡过程还是比较难的 ...

没法下载啊  半天下载不了软件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upantool.com/jiaocheng/ssd/2017/10231.html

这个主控开卡软件免费,但开卡过程还是比较难的 ...

系统可以用虚拟机么?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系统可以用虚拟机么?大佬

可以虚拟机开卡
转接卡需要用凌动的主控
老站有人做好虚拟机下载安装就可以开卡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03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虚拟机开卡
转接卡需要用凌动的主控
老站有人做好虚拟机下载安装就可以开卡了

谢谢大佬 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虚拟机开卡
转接卡需要用凌动的主控
老站有人做好虚拟机下载安装就可以开卡了

不用转接卡 直接接电源上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虚拟机开卡
转接卡需要用凌动的主控
老站有人做好虚拟机下载安装就可以开卡了

还有能帮我看一下 我的闪存芯片是什么么? 怎么查

网友:
开卡id22665或者用22791开出55g能打开raise功能

楼主:
开卡报错 哪位大神给看看

[root@localhost SF_Genesis-v1.7]# ./SF_Genesis -PROCESS_SSD 7:0:0:0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22665.12345.test.driveconfig 12345 www_123 log=/log/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Thu 05/14/2020 19:22:27]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7: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22665.12345.test.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 log=/log/
                     ~~~~~~~~~~~~~~~~~~~~~~~~~~~~~~~~~~~~~~~~~~~~~~~~~~~~~~~~~~~~~

[Thu 05/14/2020 19:22:27]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7:0:0:0'
[Thu 05/14/2020 19:22:32]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7:0:0:0'
[Thu 05/14/2020 19:22:37]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Thu 05/14/2020 19:22:37]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Thu 05/14/2020 19:22:42]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7: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Thu 05/14/2020 19:22:42]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22665.12345.test.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45
         World Wide Name = www_123
  ~~~~~~~~~~~~~~~~~~~~~~~~~~~~~~~~~~~~~~~~~~~~~~~~~~~~~~~~~~~~~~~~~~~~~~~~~~~~~~~~~~~~~~~~~~~~~~~~~~~~~~~~~~~~~~~~~~

[Thu 05/14/2020 19:22:43]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Thu 05/14/2020 19:22:43]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Thu 05/14/2020 19:22:43]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mfp
[Thu 05/14/2020 19:22:43] -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22665.12345.test.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Thu 05/14/2020 19:22:51]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Thu 05/14/2020 19:22:51]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orms to hardware version 0x0
[Thu 05/14/2020 19:22:51]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22665.12345.test.driveconfig
[Thu 05/14/2020 19:22:51]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2665)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22665.12345.test.driveconfig
[Thu 05/14/2020 19:22:51]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Thu 05/14/2020 19:22:51]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2665
[Thu 05/14/2020 19:22:51]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2665
[Thu 05/14/2020 19:22:51]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2665_fw_cl_ccmlc_Intel_64Gb_JS29F64G08ACME2_2Q_1C_1D_PP_R00422_s512.vic
[Thu 05/14/2020 19:22:51]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2665
[Thu 05/14/2020 19:22:51]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2665
[Thu 05/14/2020 19:22:51]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2665_mf_ccmlc_Intel_64Gb_JS29F64G08ACME2_2Q_1C_1D_PP_R00422_s512.vic
[Thu 05/14/2020 19:22:51]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Thu 05/14/2020 19:22:59] - FATAL_ERROR: Could not download MFB to the drive...(0x12000005:SF_SG_HOST_ABORT_ERROR)
[Thu 05/14/2020 19:22:59]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Thu 05/14/2020 19:22:59] - Exiting...
[Thu 05/14/2020 19:22:59]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楼主:
换了个硬盘盒以后又开始报这个错误。。。。。是6.0版本太高了么,求大佬给看看

楼主:
有没有大佬给看看啊

网友:
手上也有2281的和2241的,也不会

网友C:
大概率硬盘盒有问题,直接用本机sata开卡吧。
大兄弟可以看我的帖子。我的是intel 520 也是sf2281芯片

楼主:
哪位大佬给看看,具体的开卡id啊,实体机装了,开卡成功,但是容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硬盘盒有问题,直接用本机sata开卡吧。
大兄弟可以看我的帖子。我的是intel 520 也是sf2281芯片
...

实体机开卡成功了,可能id不对,显示容量也不对,sdd寿命直接为0显示

网友(2021-12-09):
引用 网友A:
http://www.upantool.com/jiaocheng/ssd/2017/10231.html

这个主控开卡软件免费,但开卡过程还是比较难的 ...

大佬手上几个英特尔的固态E8爆红了,重新开卡找不到合适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