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电动车LED灯,换灯珠

楼主(2020-05-13):
前两天晚上出去,半路上电动车的LED灯就不亮了,当初在买车的地方换的,好像是30块,用了不到两年就挂了,看来质量不咋地,拆开看看。
正面,六个照明灯珠,中间那个 是七彩闪烁的装饰灯。分强弱两档,弱档三个亮,强档六个亮。

背面,散热有点少,估计是热死了

取下光杯,

一个八脚芯片,查不到信息

原来的灯珠,应该是四线的,这个烧掉一条了,还看得到中间的核心

准备换上的灯珠,3W的,以前红包撸的,也是四线的,中间看不到核心,

放一起对比一下

换好用电脑电源测试一下,电压差点12V,弱档0.4安

强档0.6安的样子

完。

网友A:
你的电压表好像很简陋,电流表好像很高级。灯珠焊接前最高干燥一下,因为表面的树脂会吸水,高温会炸的,要求手工焊接速度比较快。

网友B:
图二散热鳍片居然跟底板没有接触,靠螺纹套管导热么?也是醉了

网友:
电流表亮了。。。

网友C:
笔记本电脑电源近20V了,你的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二散热鳍片居然跟底板没有接触,靠螺纹套管导热么?也是醉了

就是靠中间螺纹套管导热的,所以效果不好,灯珠死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电脑电源近20V了,你的12V。

这个是台式电脑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压表好像很简陋,电流表好像很高级。灯珠焊接前最高干燥一下,因为表面的树脂会吸水,高温会炸的,要 ...

多谢指点。

网友D:
强光下差不多6W左右,功率虚标吗

网友E:
芯片是YY2104电动车LED大灯驱动IC
YY2104 是一款高效率,降压型高亮度LED灯恒流驱动芯片。内置功率MOS管,尤其适合12~85V宽输入电压范围的LED驱动。
YY2104采用固定关断时间的峰值电流控制方式,其工作频率最高可达1MHz,可使外部电感和滤波电容体积减小,效率提高,节省PCB面积。可通过外部RC电容进行调节工作频率也可根据用户要求进行调节。在EN端加PWM信号,可调节LED灯的亮度。FB端可设定线性调光。
YY2104通过调节外置电流检测电阻的阻值来设置流过LED灯的电流,从而设置LED灯的亮度,流过LED灯的电流可从几十毫安到1.2A安变化(一般最大三串LED,功率20W以内,注意散热面积要够大);
YY2104采用ESOP-8/PP封装。底部散热片内置接SW脚。
特点
        内置100V功率管
        宽输入电压范围:12V~85V
        高效率:可高达92%
        最大工作频率:1MHz
        峰值电流采样电压:250mV
        亮度可调:EN端加PWM信号
        关断时间可调RC电容设定开关频率
        内置电流采样前沿消隐电路
        线性可调:FB端
应用领域
        平板显示器LED背光灯
        电动自行车灯
        LED射灯
        汽车尾灯、
        应急照明灯

网友:
那个电流表真的是战后朋克风

网友F:
你换的这个可没人家原装的亮,射不远,原装的是垂直发光灯珠,不一样的

网友G:
原装灯珠垂直电流碳化硅核心,只不过类似欧司朗只有一根金线。楼主买的灯珠水平电流蓝宝石芯片,反正能用,只不过聚光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光下差不多6W左右,功率虚标吗

这个不太清楚,应该是驱动的电流不够吧,原来的车灯没测过,不知道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是YY2104电动车LED大灯驱动IC
YY2104 是一款高效率,降压型高亮度LED灯恒流驱动芯片。内置功率MOS管,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换的这个可没人家原装的亮,射不远,原装的是垂直发光灯珠,不一样的

手里就只有这个灯珠,凑合吧。一般就在城里骑,不走远的,照近的就好,换LED灯以前的远近光灯我都没开过远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装灯珠垂直电流碳化硅核心,只不过类似欧司朗只有一根金线。楼主买的灯珠水平电流蓝宝石芯片,反正能用, ...

手里只有这个灯珠,凑合用。

网友:
散热器和灯板都没贴紧,散热效果不行,灯珠闷烧而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