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小巧可爱-倍思定制版三合一数据线充电宝(Baseus Agena)看做工如何

楼主(2020-05-13):
得到一个小巧可爱的三合一数据线形式的充电宝,觉得有点意思,拆开看看仔细查了一下原来是倍思Baseus,但是官网找该款移动电源找不到

比较有意思的是自带USB头和三合一数据线,插上电脑能读取数据,线材是编织线

外壳是ABS材质,很厚实,全卡扣连接,还好无损拆开了,
看到里面只有一粒粉皮18650,还在想是不是三星或LG,
一块小板子,电感升压,数据线倒是很粗壮

电池黏在外壳上,很紧,加热后暴力撬开,电池皮都拉鼓了,看到不是棒子货很失望

拆焊电池,测试容量用,原厂板子的焊工无力吐槽

一颗XB8608A锂离子保护IC,一颗ETA9638移动电源二合一芯片,
充放电都是1A,不过是同步升压,勉强还凑合,毕竟小巧。
分析了一下电路,靠多个mos管切换电流路径,也就是说优先直冲,
检测到USB断开才开启移动电源功能

板子背面一颗无字单片机,休眠用的,没有电量指示

外壳材质还可以,模具精细

电池抠胶,原来是路华锂电,2600mah,剩余电压3.6V,据说不是很耐用

正极两层绝缘,贴有高温胶带,负极一层绝缘片

点焊看着很随意,镍片很薄

塞回去是这个样子,内部很紧凑,电极只能点焊之后薄镍片伸出来焊接,等有空了换松下3400mah电芯吧

总的来说这款充电宝比较小巧,自带三合一数据线,性能就谈不上了

网友A:
这种香水充电宝一般受体积限制还没见有性能太好的,一般输入输出都是1a,用来充现在手机有时就欠功率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香水充电宝一般受体积限制还没见有性能太好的,一般输入输出都是1a,用来充现在手机有时就欠功率不能用 ...

谢谢捧场,专家提醒了我,这不就是香水充电宝的芯片么哈哈哈,卖个商标钱啊

网友B:
大神尽玩些高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尽玩些高级货

。。。。。。。。。。。。感觉像披着外皮的寨货

网友C:
这个少见了,用途不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少见了,用途不多呀

这个是定制的礼品,可能是兼顾数据通讯和充电宝功能吧,虽然有点不伦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