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瓶车液晶仪表盘换偏光纸

楼主(2020-05-13):
最近高温,车子停在阳光下,仪表盘的偏光纸都烤脱下来了,一开始只是翘起一点点,几天后越翘越多。只能换偏光了。拆的过程就不发照片了,支架上两颗螺丝拆下来,然后就是仪表盘下面三颗螺丝,把壳子分离后就能看到显示屏,为了容易操作,还得把显示屏上的四颗螺丝拆掉,这样屏和外壳完全分离,有助于贴偏光纸。
这里说一下,不是所有偏光都适用,具体我也不懂,我是骑车到手机配件批发那里找的偏光,试了好多显示才正常。量好显示屏尺寸,从一大张偏光纸上剪下来,适当剪大点,这样能利用显示屏的壳子把偏光压住,免得以后再翘。记得剪好的偏光标好方向,上下内外都不能搞错。贴偏光就跟贴手机膜一样,仔细点弄,不要有气泡。贴好装车,感觉完美

说点题外话,细心的朋友能看出骑车去找偏光纸来回2公理。但实际只有1.4公里左右,因为时速偏快30%左右(我用GPS测出来的不是很准),时速偏快30%里程也多了30%,表显总量程八千多,实际只有五千多。这就是厂家的套路,卖车的说充一次电能跑60公里,实际只有42
没有偏光的地方是看不到显示的

这是贴好的偏光

网友:
背面没有可调电阻校准速度嘛?

网友:
厂商良心大大的坏了

网友:
这也有买,真是想不到。

网友A:
最高里程也缩水了。最高位只能显示1,所以最大里程19999公里。2万公里。
还不如我的老款车,仪表最大里程99999公里。也就是10万公里。目前已行驶约2万公里。
我的里程碑是参照GPS校准的。最大速度差不超过1km/h。

网友:
俗称的“欢乐表”。

网友:
按照这个理论,厂家可以设计出来超光速的机器了!

网友:
这些个电动车唉,一样速度,我摩托车显示40,它显示快60了,这表真是欢乐得不能再欢乐了。

网友:
我的调成最高30了

网友B:
速度表业余条件下有没有校准办法?

网友:
我装了个自行车的码表,磁铁用树脂粘在前轮刹车鼓上,仔细调轮子周长即可。不准之处在于,推车也算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里程也缩水了。最高位只能显示1,所以最大里程19999公里。2万公里。
还不如我的老款车,仪表最大里程99 ...

说说如何效准,好治治强迫症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说如何效准,好治治强迫症的人

可以用尺子测量轮胎的周长,把车支起来用手机的慢动作摄像记录10秒钟内轮胎转过的圈数就可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速度表业余条件下有没有校准办法?

手机GPS测速对比。

网友:
反着贴变负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