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彻底改造三档遥控吸顶灯为全LED灯+改造阻容镇流驱动电路

楼主(2020-05-13):
此吸顶灯原先是一档LED,二档七彩LED(。。。),三档两只36W节能灯管。
后来第一次改造的时候把一档的LED和七彩LED更换成了暖色LED,节能灯管没有更换。

最近发现一档的LED有轻微闪烁,故准备全部予以更换。
拆下来后发现LED的恒流电源竟然是简单的阻容降压结构,故决定将整个灯的驱动和光源全部改造。
一档的驱动电源考虑到是68串0.5W(0.3W)LED,没有高质量的合适驱动电源,故仍然采用原先的驱动电路板,改造其镇流电容和滤波电路。二档的原七彩LED灯串由于串数少,亮度低,故全部拆除,将二档和三档设置为分别控制两部分LED灯条,每档15W。

拆除全部电路。

引出接线,方便以后更换LED光源。

LED阻容镇流驱动电路。

原始为1.5μF 250V镇流电容。

灯串两端为206V电压。

更换为275V~ 1.8μF安规电容作为镇流电容。

输出两端并联400V 10μF滤波电容。

正面全貌。

实测功率(改造前为5.7W)。

新更换的LED内圈为暖色调,外圈为正白光,混合使光色更柔和。测试点亮正常。

二三档的LED灯条。

两组灯条分冷暖色调,将两组灯条中的一根互相交换, 然后交错排列使光色均匀。二档颜色较暖,三档颜色较冷,全开时光色混合。

外圈点亮效果。

全开点亮效果。

改造完毕。

楼主:
补充:一档的阻容镇流电路的整流部分是一个二倍压电路。电容采用的是250V 4.7μF电解电容。

如果输出始终有负载,则不会有问题,且LED内部一旦发生断路有可能会经由倍压电路升高的电压击穿直通(自修复?)。

网友A:
我感觉这灯能改成个烤肉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灯能改成个烤肉炉!

效果可能还不错!可以摆街摊!哈哈

网友:
我还以为是灯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