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12伏电压超压自动重启

楼主(2020-05-13):
昨晚使用自动关机,重启后按F1进入bios,显示12V电压超压,14V多,用万用表测试电源12多正常,一直F1然后重启循环,进入bios - 高级模式 - 监控 -电涌全保护-关闭~ 正常开机,主扳的毛病么

楼主:
关闭电涌全保护后进入系统看12伏的电压只有9点多伏,万用表的电压还是12V多

网友:
怕是主板有问题了,换个软件看看

网友:
主板电压检测出问题了吧

网友:
主板电压检测坏掉了。或者是电源-12坏掉了,应该量一下所有输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