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是什么电阻 有认识的吗?

楼主(2020-05-13):
奥迪拆车的科博达日行灯驱动  这绿色的电阻谁知道参数啊 R500  F 。R100  F 。拆下来量了下 0.5欧 看样子因该是采样电阻吧 我用黑色的电阻R350替换上去 发烫很厉害 功率不够? 有懂得大神指点下吗

网友:
应该是保险电阻吧?   这么大体积,功率应该比较大,另外保险电阻过的电流比较大,如果你代用的电阻是普通的阻值不一样的话,可能功率差好多

网友:
R500就是0.5欧的意思 r100就是0.1欧的意思   F 是1%精度的意思 楼上不懂不要乱指挥 电流采样电阻 要保证阻值一样 不到电流保护会出问题

网友:
合金贴片电阻500毫欧

网友A:
这个是电流检测的电阻吧,不要随便换阻值

网友:
这设备啥?不懂

网友:
电流取样电阻,决定LED驱动电流的
R500是0.5欧,R100是0.1欧
阻值换小,会增加LED驱动功率,不能随便换

网友B:
R100   R500   电流采样电阻,,,过的电流不同,,,电阻两端电压不同,,反馈用的。

R100    表示 0.100
R500     表示 0.500

看封装就知道,这么大的封装是用来散热,提高功率的。

网友:
疝气灯的电源模块

网友:
阻值变小小,采样的电流就不一样了

网友:
这种颜色的我还以为是电容

网友:
这个电阻是电流采样用的.串在摸死管源极上.典型的电流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00   R500   电流采样电阻,,,过的电流不同,,,电阻两端电压不同,,反馈用的。

R100    表示 0.100 ...

怎么看瓦数 普通电阻发热大 要找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流检测的电阻吧,不要随便换阻值

就是要稍微增大点功率  改了取样电阻还有一个外接电阻可调功率的

网友:
2512的封装,至少1W.

网友C:
你能说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说有什么问题吗?

我要改功率 稍微大一点 不过测试下来我发现 改限流电阻会出现问题  不晓得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功率大点

网友:
图片拍得不错

网友:
上面有大侠说对了,0.5R的合金电阻,用于采样电流的,坏了一定要用等值的电阻,否则采样电流就不准。

网友:
这个是电流检测的电阻,不要随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