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指教开卡失败 慧荣 2246XT 黑片 识别SDTNSGAMA 试过很多版本就这个型号

楼主(2020-05-13):
求指教开卡失败 慧荣 2246XT 黑片 识别SDTNSGAMA  试过很多版本就这个型号

网友A:
flash clock勾选100MHZ(ddr200)试下

网友:
大概率挂了片闪存。丝印TH58TEG7DDLTA00,识别SDTNSGAMA-016G 45,3A,94,93,76,51 吗?闪存正常开卡么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 clock勾选100MHZ(ddr200)试下

谢谢,可以了,就是改这个 flash clock

网友(2023-05-22):
引用 网友A:
flash clock勾选100MHZ(ddr200)试下

我的也是改了这个参数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ash clock勾选100MHZ(ddr200)试下

确实 牛逼!!!

网友:
大神门随便指点一下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