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SKIL 5290 12V无刷锂电钻百日使用小结

楼主(2020-05-13):
炒个冷饭,顺便上点实测数据,
这钻是1月底下单,顺丰好像3天就到了,
主要说说使用的感受。

首先掉钻问题,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大幅度改善,虽然还达不到百分百不掉,但百分之八九十还是有的,基本不影响使用
其次续航,作为12V系列产品,50NM的大扭矩必然导致电流巨大,空载情况开关压到底电流4.5A左右,负载更大,而普通永康有刷钻的空转最大电流也就2A-2.5A,续航情况可想而知
然后掌控性,说实话,掌控性不如杂牌有刷钻,无感无刷导致无极开关并不无极,一共就6个档位且有1/3空键程,非要让我夸他掌控性好我真做不到...
最后离合,打滑装置类似5262,是独立的前端小弹簧实现,最小扭矩相当惊艳,前5档扭矩线性极佳,自攻拧塑料时比3.6V的小螺丝批还好用不伤塑料

最后的最后,给点实测数据图吧

实测电池无协议,仅需要在负极与温控极之间并一颗10K电阻即可启动

并不无极的无极开关共设有6档
电流依次为0.4/0.6/1.2/2.4/3.1/4.9(为高速档测得,低速档会稍低但不会低很多)

最后的总结:1.2kg的重量(带电池)、良好的握持手感、极佳的开大孔能力、极佳的扭矩打滑、极厚实的外壳、普通的做工、极差的开关掌控性、极差的续航、极差的声浪控制(跟开摩托似的)配上300出头的价格,这就是这把钻的总结
当然了,评论区也别说什么还不如买把龙韵芝浦之类的,虽然它有缺点,但还是比永康钻好上太多了(我手里有捷弗利和哲登,实话实说)

网友:
同意,我没有楼主的感触那么多,我的重要感触就是电池的续航太垃圾了,其他的对我而言都不错了。无极不无极,其实不重要 。

网友:
万用表的线会有很大电阻,全速实际电流比4.9A还要大。

网友:
捷弗利是南通的,不是永康的

网友:
测试的用的线太细,怎么也得1.0平方的,要不不准确,最好用钳型表,

楼主:
 测6个电流是为了告诉你们有6个档,要说准确度本身这表就一般,值也就看个大概,何必这么斤斤计较,
而且对比对象的电流也是用这表这线测得,在两者之间控制变量已经能对比了,我又不和其他人测的数据比

网友A:
5298也是1.2kg左右(含电池),价格比这个稍贵一点。已经打了几百颗螺钉,用5401钻了几百个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98也是1.2kg左右(含电池),价格比这个稍贵一点。已经打了几百颗螺钉,用5401钻了几百个孔了。 ...

我买的时候5298还没出来,不过出来我估计还是买这个,5298的优点在大有20V平台的通用性,不过一电一充上400了,我这种家用党也没什么扩充工具的需求,还是300出头的这个更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时候5298还没出来,不过出来我估计还是买这个,5298的优点在大有20V平台的通用性,不过一电一充上4 ...

麻烦问一下,这个电钻和 博士120li比呢?  家庭备用,用的地方不多,也就是偶尔打个样、拆装个螺丝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一下,这个电钻和 博士120li比呢?  家庭备用,用的地方不多,也就是偶尔打个样、拆装个螺丝啥的。 ...

拧螺丝的话掌控性最重要,论掌控性肯定博世,毕竟有刷,但120不管GSR还是GSB都没电量显示,我买杂牌钻便宜没电量显示也就算了,400+的东西还没有我接受不了

网友:
哎,我只用20多的杂牌

网友:
看着还可以啊 扭矩怎么样

网友C:
看有拆电池帖子,用的三星电芯的哦,续航这么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有拆电池帖子,用的三星电芯的哦,续航这么差么?

那帖子我发的,和电芯没啥关系
这钻扭矩比普通12V大一倍,空载电流大一倍,负载和堵转电流估计也差不多
都用的2AH电芯,品牌再好也不会凭空给你多出一倍的电量
别说三星20R了,这钻就是换上30Q和VTC6续航也就那样
效率性能和耗电总得选一个

网友D:
不是说无刷的省电么?一直口水无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无刷的省电么?一直口水无刷机

A出一份力吃一份饭
B出一份力吃0.9份饭
现在B出了两份力吃了1.8份饭,你就盯着1.8比1大说它不省电了?
变量都没控制,扭矩转速都不一样,比啥省电不省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无刷的省电么?一直口水无刷机

b站有类似对比实验,并不省电,只是噪音低,电机寿命长,使用温度低,价格贵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b站有类似对比实验,并不省电,只是噪音低,电机寿命长,使用温度低,价格贵3倍 ...

谁告诉你噪音低的...无刷比有刷声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告诉你噪音低的...无刷比有刷声浪大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215913008992221486
新款VS旧款,有刷与无刷之争!得伟DCD700、DCD701锂电钻对比评测

网友:
测下南威200nm那把,买了不知道怎么样唉,感觉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