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CA9531联通路由器刷机

楼主(2020-05-13):
联通路由器  升级了乐视路由的固件  但是找不WAN口了,怎么能刷成能用的
主板自带USB口 想做个共享打印机用  谢谢!!

网友A:
我记得TP842路由也是QCA9531或者QCA9533这CPU,9531和9533固件相同,网上找找明月版的固件WR841N v9(842用的就是WR841Nv9的OP固件)刷下试试,里面集成较多,功能较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TP842路由也是QCA9531或者QCA9533这CPU,9531和9533固件相同,网上找找明月版的固件WR841N v9(842用 ...

谢谢指导  小白阶段  正在研究

网友:
我有一个文件,在隔壁无线论坛找到的,听说能用。

先刷这个boot,然后找openwrt刷。

网友(2024-01-11):
我也有台,已经刷不死BREED,(gpio 17),刷了openwrt 842 可以桥接上网,但LED的顺序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