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没有抽真空?国内的情况怎样?

楼主(2020-05-13):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购机第二天上午,安装师傅联系我安装事宜,我就在电话里里提了几个要求:
1必须真空泵压力表水平尺都带着。
2必须保证都是好的。
3抽真空步骤按我的来。
师傅一听我也不是善茬,就说你的理论不符合现实。
我说我的理论都是说明书的正规步骤,而且我会检测你们的设备。
几个回合下来,师父支支吾吾半天最后承认表示坏的,我说那你去拆借同事一个表吧,反正现在也是淡季。

第一次赶走安装工:
下午安装工如约而至,我上来就是先检测他们的设备,首先带来的东西很旧,当然旧并不意味着一定差,但是看了压力表之后我就没兴趣了。压力表指针无法指0,尝试抽真空发现指针有变化但是还在正压范围内。初步得出压力表不准的结论,那么就无法保证真空度和做正负压检漏。所以就给了安装工一人一瓶脉动打发走了,自己去淘宝买了压力表。

这块表是台湾格美,价格比鸿森的略贵,是一块低压表英制接口,这个表的负压分辨率比较高负压保压的时候能更准确一些。,因为是一块压力表,所以也能做正压保压。
顺便把连接线和R410头也买了,以防万一(实际证明不是杞人忧天)(PS:因为单位不一样,-76cmHg就是-0.1Mpa)

第二次赶走安装工:今天下午安装工再次预约安装,上门后照例检测抽真空设备。
首先是连接设备,关于设备连接顺序,这也是很多人糊涂的地方,别说安装工(今天的安装工就不太懂),就是很多淘宝卖家竟然都不懂。

这是某淘宝商家的表阀连接图,我先说明这个图的连接方式是完全错误的

要想弄清连接顺序,首先要先理解表阀内部构造,上一张空调三通阀的剖面图

这个图和表阀原理是一样的。所以借用此图形象说明空气连通的通径。
首先上图左侧顶针通路和右边是常通状态(无论阀门开关这个通路始终是连通的)。
三通阀开关(十字星的最下面)对面的那个通路是受到三通阀开关的影响,开阀门三个通路连在一起压力一样。

知道了原理,那么自然就知道表阀的连接方式了,
首先阀门对面接口是受到阀门控制的,压力表所在的接口和压力表对面的那个接口是常同状态。
所以说上图淘宝卖家给出的连接方式完全错误,这种连接方式只能测量真空泵的真空度,保压也只能保压连接软管的压力,而不是空调内部的压力情况。
当然如果上图看不懂,当你不知道该怎么接的时候有一个快速直观的检测步骤就是:
关闭表阀,随便找一个口接在真空泵上,开泵
如果表的指针发生移动,那么这个接口就是和压力表常通接口,抽真空的时候此接口需要连接空调三通阀维修口,另外一个就接真空泵。
如果表的指针未移动,那么这个接口就是受到表阀开关控制的,抽真空的时候这个接口需要连接真空泵,另外一个接口连接空调三通阀维修口。

好了弄明白抽真空连接方式了。下面就该检测设备了。
检测设备也有快速检测法,不需要连接空调就可以操作,推荐所有人安装空调之前都先例行检查设备。
怎么检查呢?很简单,刚刚那张淘宝错误链接的图你们还记得么,对了,就这么检测:
关闭表阀,把压力表对面的那个接口接在真空泵上,这样压力表和真空泵就是常通状态,压力表测量的就是真空泵的真空度。打开真空泵,观察压力表指针知否能达到-0.1MPa,很不幸,今天安装工的真空泵达不到只能抽到-0.05mpa,也就是说这个真空表的真空度不合格。那么继续追本溯源,发现真空表的润滑油观察窗已经完全脏的看不见内部情况了,遂询问是否加过润滑油,安装工一头雾水,只说泵修过好几次,不知道需要加润滑油。我那个汗啊。。。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泵该加油了。。。
PS:真空泵润滑油不仅仅是润滑散热,而且对真空度保持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真空泵的后面有个观察窗,观察窗有中线,max线,min线。这个你们也要检查,油多了可能倒吸进系统,油少了散热润滑真空度都受影响。

今天拿来的真空泵带止回阀,关泵发现指针略有回升一点儿,但是能保持住,说明我自己的管路没问题,电磁止回阀应该也起到作用了。
换了安装工自己的管子,抽真空只能抽到-0.04MPa,关泵后指针慢慢回落到-0.02mpa,说明他们的管路竟然还漏气。。。。

好了,至此为止,安装工带来的表是坏的,真空泵真空度达不到,管路是坏的,这就是赤果果的现实。
我只好又给了他们两瓶脉动打发走了,告诉他们明天我去市场借泵。。。他们这次也很不好意思,脉动都没拿。。。
写在最后:
这就是国内空调安装现状,今天最后我和安装工说你们以后也别给客户抽真空了,都是坏的抽了也白抽,安装工也苦笑了一下。
这一下苦笑透露着很多无奈吧,35元是对这个苦笑最大的讽刺。
我无力要求再多,因为他们只能拿到35,厂家给的是200一台空调,到他们每个人手里只剩35,大头呢?他们无论冬夏最冷最热的时候都吊在外面卖命(真的是在卖命),到最后只能拿到35元!!!这就是个剥削的社会,我无语。。。也无力做过多要求。

如果不改革空调安装规则,永远不可能有出路,只会越来越差,七八年了我看不到一丝的进步,甚至是退步,
首先是要设置入门门槛,不能是个人啥都不会就来安装空调,
其次是要设置考核制度,装不好你就下岗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更改收入分配制度,这样才能留住人做这个行业

最好就是空调安装不要在外包了,市场化运行,用户自己出钱找有资质的安装公司,责任到人。
看看日本台湾,装一个空调三四个人伺候着,别说真空泵压力表这些基本的,甚至连我们忽视的力矩扳手,喇叭口冷冻油,弯管工具,水钻(为了背出管打孔用)都非常齐全。到目前为止,国内我一个案例都没看到过。
这就是现实,我们改变不了现实,只能尽力让自己的完美一些,所以才有了此贴。最后一句忠告:自己买个表,
表是硬道理硬指标,有了表你就可以和安装工撕逼了,没有表你啥都得听他的,你毫无主动权,只能听他忽悠。有了表你就踏实了,还能检测他带的真空泵是否可以达到真空度,正压负压检漏自己也放心。当然有钱连泵买了更好,鉴于国内实际情况,表是一定要买的!重要的事情我就说一遍

这篇文章来自百度文库 ,个人觉得写得不错,转发到这里大家看看。

网友:
  自己动手就是。

网友:
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哪个外包的做的....

本地的都是配发新泵新表,穿统一工装,还有电话回访让用户打考核

网友A:
还是先让建筑工程师把空调平台的位置设置的合理些吧,现在楼盘很多空调平台的位置根本就没有办法操作

网友B:
新空调安装还要抽真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空调安装还要抽真空???

你都数码7段了,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网友:
不专业的安装人员,把我们都变成了专家。

网友C:
我家安装的两种,变频的抽空了,普通的没有抽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新空调安装还要抽真空???

如果按厂家的正规安装要求,全部要抽真空的。实际操作中,就这么点安装费,安装工哪有心思给你一步一步做,全是民工出身的,追求的是。。短平快。

网友:
啥,装空调还要抽真空?!我也第一次听说……果然隔行如隔山啊

网友(2020-08-03):
引用 网友C:
我家安装的两种,变频的抽空了,普通的没有抽空

主要制冷剂类型,R22是的单一成分排空也凑合,抽真空更好。R410A两种成分沸点不一样,排空会导致成分比例变化,所以不能排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先让建筑工程师把空调平台的位置设置的合理些吧,现在楼盘很多空调平台的位置根本就没有办法操作 ...

正确,现在的好些楼房都没法安装!

网友:
空调这东西
真空抽得好 特别省电
真空抽不好 特别费电。
不过费电也好,这样安装师傅更省事 你可以更多的掏电费,多了很多吹嘘的资本 电厂也能赚更多的钱
到时候就可以到酒桌上和人吹牛逼
老子一月电费两千多!!!
水平也不需要太好,最好逆着水管
这样的话 空调造出来的水 俗称无根之水
熟饮强身健体
生饮瘦身美体
还可以养花、养鱼
何乐而不为呢?
-=-----=-=-===
以上内容纯属扯淡
你要不信可以试试。

我们下期,再见。

网友:
家中的三台三菱电机和一台扬子,还好都是老师傅,在我督促下安装规范,定频的也帮我抽了真空。多年使用下,效果很好。我家是一楼,工作好开展。装修时都预先开好空调孔。

网友:
注意:不同的表阀直通端口是不同的,拿个气筒很容易测出。总之直通的端口连空调,阀控制的端口连开瓶器或真空泵

网友:
涨姿势贴,留名

网友:
我去 如果自己干 还要真空机,先留名。

网友:
去年就已经在改革了,以前不收安装费,现在免费安装只限低楼层,高楼层收取高空作业费

网友:
安装分体空调必须抽真空, 定频也是

02年我发现上海装空调全不抽真空, 我就买了当年全国最差的东洋空调二台,到今天还在用,一台坏过电容和外风机,另一台到没坏。
18年担心差不多要保废了,就在其它房间又买二台松下定频

现在上海变频抽真空,定频还是不抽的
我在安装时让他帮忙简单的抽5分钟(要比没抽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按厂家的正规安装要求,全部要抽真空的。实际操作中,就这么点安装费,安装工哪有心思给你一步一步做 ...

技术好点的派出去维修了,维修工钱高,安装工真的大多是民工。有的还要回家赶农忙的。安装工也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