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Sony高端三磁头卡座TC-K777ESII机芯保养

楼主(2020-05-13):
该机型是磁带鼎盛时期SONY的顶级型号,做工用料奢华,见内部图,满眼的补品电容,双变压器,双无刷电机,电路布局从左到右分别是电机驱动板,电源、逻辑控制板,偏磁录音调整CAL显示板,录放板以及荧光驱动显示板。

借一张外观图:

下面是整机布局

偏磁录音调整CAL显示板

机器在手上一直闲置了近10年,最近拿出来热身发现无法使用了,磁头无法加载,只能快进退,上一台机器也是机芯有点小问题一直懒得拆机芯保养,这台直接不能使用了,不得不拆开来保养了,顺便清理灰尘;

面板按键操作板,顺便看看巨大的荧光显示屏:

拆下偏磁调整板:

一直没有看清全貌的录放板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录放左右声道各使用一片M5240运放共4个,比AKAI的旗舰GX-93用料还奢侈;
今天重点看机芯,下面是负责快进快退和收带的无刷电机:

原本想不拆下机芯直接润滑保养,发现效果不行,要彻底恢复必须拆下机芯才方便操作,不能偷懒。

拆下的机芯俯瞰图:

换一面看:

后面看:

拍照记住线的顺序

看看无刷直驱电机:

拿下两巨大飞轮,加点缝纫机油:

此时才方便的拆出卷带机构:

卷带无刷电机正常就不拆开了,从缝里看看
拍照记住各阻尼弹簧的位置

控制卷带盘开闭的升降机构

同样做好记录便于复原

分离:

本机主要是靠轮(或者叫过桥轮)组件润滑油变质导致靠轮卡死,电机输出力矩无法传递给收带轮从而不能播放。
此外主副压带轮也是润滑油变质不能随磁头组件一起升级,会导致播放困难以及磁带无法取出等问题,清理后重新加润滑脂保养即可。

网友:
当年绝对的高级货啊,里面满满当当

网友:
这机有两台??!!大牛啊

网友:
三磁头,高级货!扁平皮带居然没粘,索尼的质量真不是盖的!手中只有普通的JVC双卡机几台和先锋、索尼双卡机各一台。羡慕!

网友:
这么多年了老化居然没有太大的影响,确实高级货

网友A:
请问楼主,这齿轮是塑料的,你用什么品牌的润滑脂加到塑料齿轮上?

网友:
高级货,没玩过,看看而以。

网友:
趁机一睹芳容

网友:
我手上只有一台日产风度拆下三洋车机

网友:
看着慢慢的东西

网友:
那个年代日本鬼子的电器做工就是好 不服不行

网友:
尼龙的零件,一般不要加黄油。
以前我们修录像机,有仇的才下黄油。尼龙接触黄油会老化严重,最后不能用,特别是滑动的部分。要用尼龙零件专用润滑油,类似光驱光头导轨上哪一丁点。以前我们的尼龙润滑油是厂家提供的,绿色的,据说死贵,现在不知道了
加黄油,当时会很爽,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哪个加了油的地方,修无可修,直接要换新零件才能解决问题。
我们在维修站有大量零件供应,这种老爷机没有零件了维护要更加小心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齿轮是塑料的,你用什么品牌的润滑脂加到塑料齿轮上?

该机芯的塑料齿轮只是开关门的缓冲作用,对走带没任何影响,我没有加润滑脂

楼主:
本次加油和润滑脂的部位:
只需要在飞轮轴上加点点钟表油,
此外,两压带轮转动和连接轴清理后加白色润滑脂(具体成分不清楚,早期所谓日本产的,10多年没变质,确实好用),还有就是过桥轮和机芯结合旋转部位清理后加上述白色润滑脂,其余地方只做清洁(如各靠轮上的橡胶末等),不加任何油

网友(2020-10-09):
忆往昔,贵的买不起,只有羡慕。

网友:
现在CD都没几个玩了,卡座更加凤毛麟角了

网友:
只有专业的才会用3磁头。

网友(2020-12-16):
你好,请问亚带轮哪里买的?能不能把链接给我?谢谢

楼主:
这个是原装的,没有替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