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AIWA爱华HS-JS215磁带随身听拆解

楼主(2020-05-13):
(图片)

网友:
眼花撩乱,不错

网友:
爱华JS系列的,声音暖厚,很有风格的。

网友:
老爱华伤痕累累音质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好机,这机有收音机吗  还不错

网友B:
楼主,那个排线怎么焊的,我折腾了半天,都没有焊好,还差点搞坏了那个线的焊盘,难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机,这机有收音机吗  还不错

有收音机,AM/F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排线怎么焊的,我折腾了半天,都没有焊好,还差点搞坏了那个线的焊盘,难办呀 ...

焊功需要提高。
很好焊,烙铁温度在300°左右,先用手或工具对正压好,有一点锡固定两侧,然后逐个焊接就行了。焊锡多送一点,一定要用松香或焊锡膏,就饱满光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功需要提高。
很好焊,烙铁温度在300°左右,先用手或工具对正压好,有一点锡固定两侧,然后逐个焊接就 ...

谢谢兄弟呀,原来是我方法不对,我是一起拖焊,难怪老是焊不上,感谢,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功需要提高。
很好焊,烙铁温度在300°左右,先用手或工具对正压好,有一点锡固定两侧,然后逐个焊接就 ...

还有兄弟,前面放磁带的那个面板是怎么拆开的,我的爱华的前面的液晶屏也不亮

网友C:
没看清楚两个芯片的型号。一直好奇,爱华怎么能把重低音做的这么好

网友:
那个排线坏了的话就完了,我有一个J303就是排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兄弟,前面放磁带的那个面板是怎么拆开的,我的爱华的前面的液晶屏也不亮 ...

一般是拆下中框,面板螺丝就好拆了。不拆边框,要拆掉两端螺丝,巧劲撬,取下前盖,其他就好拆了。

网友D:
这个机器的飞轮怎么那么大?还有皮带的缠绕方式是怎么样的?这个磁头可以调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的飞轮怎么那么大?还有皮带的缠绕方式是怎么样的?这个磁头可以调整吗? ...

双皮带

网友(2020-11-07):
皮带是一样的吗?啥尺寸的呀?

网友:
这机居然没有用皮带

网友(2021-09-19):
引用 网友A:
好机,这机有收音机吗  还不错

这机器有收音机的功能,还是FM和A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清楚两个芯片的型号。一直好奇,爱华怎么能把重低音做的这么好

那是东芝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