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电压的LED能串联吗? 恒流电源

楼主(2020-05-13):
最近撸到的吸顶灯,灯珠越来越奇怪了,有4.5v一颗的,有5.4v的,也有3v的,能串联起来用吗?
恒流电源只讲电流,不讲电压吧?

网友:
可以串联,但是电流以最小的那个为参考。

网友:
恒流驱动.就是只考虑电流.以最小的电流为准.

网友A:
什么灯珠电压是4.5V,5.4V的?能上些灯珠图片和测试图片么

网友:
根本电路就有问题。。一般多是一样电压

网友:
恒流驱动也有功率范围,有最小的启动功率,如果接的功率过大,恒流电源就不能工作;单个LED发光灯一般工作在3.2-3.5伏,还要看他的功率,电压和电流的乘积是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灯珠电压是4.5V,5.4V的?能上些灯珠图片和测试图片么

就是最近撸的5.8元吸顶灯。

网友(2020-07-03):
引用 楼主:
就是最近撸的5.8元吸顶灯。

6V的吧,数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