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先锋遥控电风扇不转维修(FS40-16ER)

楼主(2020-05-13):
同事没用多久的电风扇不转了。
1、插电,控制面板操作正常,扇叶不转。
2、拆下扇叶,插电在2档等时,手动助力一下,可以转动。怀疑启动电容老化。
3、拆了测电机后和控制板上电容,容量分别为1.5u、4.5u,容量正常。
4、在4.5u并接0.5u电容仍不启动。
5、手动辅助转轴,1、4档不动,其他档可转动。
6、检查控制板,未发现损坏元件。
7、轴手转时,阻力不大,加润滑油,故障依旧。
8、测电路板到电机线H、M、L,只有两线间有45欧姆左右电阻,其他两线间电阻M欧以上。
9、拆电机线包接线处,发现一漆包线断线,连接后,测HML各两线间电阻恢复正常,均在50欧姆左右。
10、复装后,上电启动正常。

网友A:
怎么断的?是磨损吗

网友B:
铝线你是怎么接上的?我捡了一个风扇,回来一试不转,测了一下电机只有两根线通,其他都不通。拆开电机发现有一个接头处有两根漆包线烧断,用焊锡怎么也焊不上,不沾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铝线你是怎么接上的?我捡了一个风扇,回来一试不转,测了一下电机只有两根线通,其他都不通。拆开电机发现 ...

再找一节铜丝,断的地方接一起后,用打火机直接烧一起也行,两根电线会熔化到一起的,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断的?是磨损吗

不知道,直接断了,可能是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线你是怎么接上的?我捡了一个风扇,回来一试不转,测了一下电机只有两根线通,其他都不通。拆开电机发现 ...

绞了一下,焊的。可能是铜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找一节铜丝,断的地方接一起后,用打火机直接烧一起也行,两根电线会熔化到一起的,可以试一下. ...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绞了一下,焊的。可能是铜的吧

可能只是镀铜的

网友D:
我家那个华生遥控落地扇 遥控早丢了 总是开着开着滴一声自己停 后来我买了个机械开关换上了 好用的很 哈哈哈

网友:
华生的风扇质量老好了,用几十年没有问题。

网友E(2020-09-18):
引用 网友D:
我家那个华生遥控落地扇 遥控早丢了 总是开着开着滴一声自己停 后来我买了个机械开关换上了 好用的很 哈哈 ...

你好 我家先锋遥控电风扇 也是经常开机过一下就停了  现在变成根本启动不了  是不是改个机械开关就行 怎么改

网友:
先锋到底是哪国的品牌?日本以前有个先锋的音响,上海好像也有一个吧!这个怎么是宁波的。看来质量不是很好呀!

网友(2020-10-18):
引用 网友E:
你好 我家先锋遥控电风扇 也是经常开机过一下就停了  现在变成根本启动不了  是不是改个机械开关就行 怎 ...

也可能是阻容降压的那个电容容量变小,导致控制电压太低引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家那个华生遥控落地扇 遥控早丢了 总是开着开着滴一声自己停 后来我买了个机械开关换上了 好用的很 哈哈 ...

典型的阻容降压的电容,的问题,换了就好。
我有经验,参见: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28458&page=1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 我家先锋遥控电风扇 也是经常开机过一下就停了  现在变成根本启动不了  是不是改个机械开关就行 怎 ...

我直接淘宝搜的风扇机械开关 找到孔位一致的 因为我家那个是四个圆孔的 所以容易配到 然后就是电路板拆掉 机械开关控制三个档 由于没有摇头档 我又单加了一个摇头开关 和图里风扇按键布局一样 直接替换机械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典型的阻容降压的电容,的问题,换了就好。
我有经验,参见: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2845 ...

谢谢 我的板子都不知道扔哪里去了 何况也没有遥控器了 机械开关挺好的 方便

网友(2023-07-09):
楼主,您好!我的情况跟您一样,电路板通电正常,按键面板也正常,也能摇头,但是叶片不转。测量了HML之间的电阻值,有两路之间是45欧左右,还有一路是90欧左右,能帮忙判断下可能是什么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