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5289电动工具

楼主(2020-05-13):
打燕尾钉根本没法打。竟然没法上视频!里面的孔不是为了用6.35批头的吗?间隙太大!

网友:
上个夹头看看呢

网友:
谁说哪里是上批头的呢,厂家根本不让用,

网友:
不会吧,这可是大有的高端货了,楼主用卡尺测量一下,看看到底是那部分的问题。

网友A:
一把手电钻能解决的问题非得搞得那么复杂,真不知道怎么想的

网友B:
个人认为这种可以换头的工具,就是哗众取宠实际使用价值不大,还是专一的好些。

楼主:
卡尺测量比较尴尬了。燕尾钉批头是6.22mm,5289内径是6.36mm

楼主:
不大好测,又测了一遍。6.4可以在里面转动。

网友:
说没法上螺丝是夸张了,新的我没有试过,原来的5282主轴插套筒是可以上螺丝的,摇起来肯定是松的,本来就有额外的专门夹批头的延长快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这种可以换头的工具,就是哗众取宠实际使用价值不大,还是专一的好些。 ...

直角弯头装批头,用来上楼梯扶手杆很好用,那个地方别的电钻上出来螺丝都是斜着进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把手电钻能解决的问题非得搞得那么复杂,真不知道怎么想的

这还真就是把电钻,只是应该上个罗姆头,插着总没夹着紧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还真就是把电钻,只是应该上个罗姆头,插着总没夹着紧嘛。

哦,我理解错了,以为又是电扳手又是冲击批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大好测,又测了一遍。6.4可以在里面转动。

那这怪不了大有啊...大有的这六角孔哐量算预留得比较小的了,但抵不住套筒的六角柄做得过窄

网友D:
12V1400转的我都能打燕尾钉,20V4200转的你说打不了?你找找自身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1400转的我都能打燕尾钉,20V4200转的你说打不了?你找找自身原因吧。

重点是偏心,用起来甩头太厉害。12v我用过,5268+5228。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1400转的我都能打燕尾钉,20V4200转的你说打不了?你找找自身原因吧。

同样的间隙0.2mm差,深度1cm和3cm你觉得一样吗?

网友:
这个快换头就不是夹这个六角柄的!国产最强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