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双飞燕针光无线鼠标拆机(G3-290N)

楼主(2020-05-13):
g3-290n无线针光鼠标,接收器不见了,拆开看看

全貌

具体型号

四颗螺丝拆开

头顶盖旋开,设计简单,做工不错

这个是无线发射板吧

仔细看看光学芯片,paw是原像的吧

清晰图

电路板背面

底盘

完完完,垃圾桶见。

网友:
看里面这货做工还可以!

网友:
据说有些型号差不多的接收器可以对码

网友:
双飞燕好像可以一个接收器对应多个鼠标的,自已配对就行

网友A:
双飞燕的老款鼠标接收器其实淘宝有买的,直接搜型号+接收器就可以找到了,
配对的话,跟以前的雷柏、罗技差不多,无需对码软件,
打开电源 按住左中右三个键几秒钟,把买来的接收器插进电脑等个3秒左右,再松开按键就能用了

楼主:
家里鼠标一堆,而且这个放了很久,电池漏液了,不知能用不,谁出油费可以送

网友B:
这鼠标没手感,废品桶是最佳归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鼠标没手感,废品桶是最佳归宿

anywhere mx 好用,关键是不挑地,玻璃上也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anywhere mx 好用,关键是不挑地,玻璃上也能用

我一个HP的蓝影有线鼠标也是不挑垫子,玻璃和反光镜面都能用

网友(2022-05-26):
如果鼠标没问题的话,买个接收器更换就可以继续使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飞燕的老款鼠标接收器其实淘宝有买的,直接搜型号+接收器就可以找到了,
配对的话,跟以前的雷柏、罗技差 ...

我有好几个同款鼠标,接收器都有的,就是连不上,可能接收器拿错了,是不是可以重新对码?

网友:
独立接收模块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