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隔壁老王1块2一个的USB迷你小音箱

楼主(2020-05-13):
自己看吧  很简单的小玩意.

开机播放固定的一首歌,安卓线连接电脑可以作为音箱使用。

音质:能响而已

我没M币了

楼主:
音频放大参考电路图:

楼主:
替换歌曲,方法大概:把flash芯片脱焊取出,焊在CH341编程器的座上(这里想偷懒用夹子无法成功识别,建议大家别试了),用CH341编程软件把芯片内容读取出来保存成bin文件,然后再用Diskgenuis分区软件打开那个bin,把需要存进去的歌曲mp3用格式工厂转成低质量(由于芯片空间只有1M,所以只能存低质量),把MP3文件名改成跟bin里面一样,然后拖进去直接替换,再用CH341编程软件把已经替换歌曲的bin刷进芯片里面(如需检验写入的歌曲是否能播放,我的方法是再把芯片内容读取出来,用UltraISO把bin里面的mp3提取出来看看是否能播放)。再把芯片从读写座上脱焊取出,焊接到音箱主板上就可以播放了!----------------转

网友A:
过年的时候看坛子里讨论的帖子就入手了几个但一直在吃灰。刚刚看你这个突然想到,Flash是spi协议,tf卡可以spi协议或sdio协议,拆了Flash把线引出来连个tf卡走spi协议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楼主是高手。哈哈哈

楼主:
R4换了10k,声音小多了。
实验把图中红线处切断可以不拆芯片,用烧录夹刷了,需要手动选择芯片型号.

网友:
换片大的闪存

网友B:
敢问里面放的是啥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敢问里面放的是啥歌

see you see 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年的时候看坛子里讨论的帖子就入手了几个但一直在吃灰。刚刚看你这个突然想到,Flash是spi协议,tf卡可以 ...

可以的话换个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里面放的是啥歌

see you see me.............. 还是say U say U:lol:

楼主:
开关机切换使用了一只MOS管,丝印A1SHB,
对应型号是SI2301,SOT23封装,2.3A  20V

网友:
引用 楼主:
see you see me.............. 还是say U say U

经典歌曲,1.2很超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话换个就方便了!

刚搜到论坛里的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56140&ds=1#42003928, 看来我想的太理想了,忘了NOR/NAND这回事

不可以,路由器一般用的是NOR FLASH,SD用的是NAND FLASH

无论是PC还是单片机,程序必须由NOR FLASH引导

因此路由器的Flash不能换SD卡

网友C:
话说里面的歌 到底叫什么名字?

网友:
别说老王家好东西不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搜到论坛里的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56140&ds=1#42003928, 看来我想的太理想了, ...

嗯  这货USB倒是可以外接U盘播放MP3

网友:
不错的技术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里面的歌 到底叫什么名字?

不懂音乐 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