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HTC手机充电器拆解(KWS05A)

楼主(2020-05-13):
外壳是三个塑料卡扣,输出5伏1安。

用了很多无引线元件,但二极管没采用。下图可看出

指示发光管单独用了一小块电路板,发光管另竖着装了板子机械定位

网友:
火腿肠是不容易起来了,我13年买的M7  售后维修那就一个差,换了3次机没换好。后来直接换苹果

网友:
做工真好啊!我看出来了,TAIWAN品牌的产品始终品质都好,这说明TAIWAN人有良心,TAIWAN质检部门更有良心

楼主:
电容鼓了

网友:
看着不错,可惜电流太小了

网友:
质量放心只是规格太老

网友A:
之前拆过一个HTC 钻石二代的充电器,5V1A 台达代工的,插脚可以换
里面也有这么复杂。那个充电器我是给HTC G3配的,从G3用到iPhone6还能用,最后还是开始用快充了,它就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拆过一个HTC 钻石二代的充电器,5V1A 台达代工的,插脚可以换
里面也有这么复杂。那个充电器我是给HTC  ...

俺也有同时代的充电器,到现在还在给ipad、手环什么的充电。反正都是睡觉时间充,速度不是问题。

留着它们想着年轻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