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户外游玩的续航神器,羽博EN1S储能电源拆解评测

楼主(2020-05-13):
在家憋了三四个月人们,早已安奈不住骚动的心,大多会选择跟家人去户外散散心,呼吸一下大自然的空气。出门之前就有很多东西需要准备,无人机、相机、笔记本电脑、车载冰箱等等。但是,这些东西一旦在出游的时候没电罢工,那就会影响游玩的心情。

带上羽博EN1S储能电源,可以为笔记本提供续航保护,同时自身的输出接口之丰富,也能为更对设备提供续航保护,对于短途出行游玩的用户来说不失为一个绝佳的选择,便携,出门直接拎着就走了,内含26400mAh大电池容量,可以为多个设备提供续航保护,出门游玩更放心。

羽博EN1S储能电源是由深圳市锐讯天成科技有限公司出品,作为专注于数码配件厂商的羽博,旗下的多款产品一直都被消费者称赞。羽博EN1S储能电源,他带有220V AC交流输出,功率可达150W,还支持45W USB PD快速充电接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这款储能电源的风采。

一、包装及外观展示:

包装盒的正面,左上角带有羽博的Logo及名称,中间则是产品的图片,下面是型号EN1S。

包装盒的背面描述出了产品使用的场景,可以同时为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进行充电。下端则是产品规格说明,非常详细,还有一枚镭射防伪验证标贴,刮开涂层即可检验。

打开包装盒,顶部泡沫凹槽放置着一个充电器和一根黑色线身的数据线。

由于泡沫跟包装盒非常贴合,再取出时难免麻烦一点,因此在一角有一个缺口,这样,在取出时就容易得多了,非常小的细节,想的却是很周到。

取出泡沫,发现产品被上下两块泡沫牢牢地固定在中间,有效的避免了在运输过程中的磕碰

主产品和随机配的充电器及C/C口充电线和一份说明书

下面详细看一下产品外观

产品整体呈灰色亚光外观设计,长方体外形,铝合金材质,充当散热器,散热性能优良。下方印制着“Yoobao”的Logo,产品的四周边角过渡圆润,拿在手里也不会有割手的感觉。

对侧面下端印有详细参数,整体简洁典雅。

羽博EN1S储能电源的具体参数:
产品型号:EN1 S   锂电池能量:98Wh
总输入功率:45W   锂电池容量:26.4Ah/3.7V
输入Type-C:DC 20V2.25A、15V3A、12V3A、9V3A、5V3A
总输出功率:45W
输出Type-C:DC 20V2.25A、15V3A、12V3A、9V3A、5V3A
输出USB-A1/A2/A3:DC 12V1.5A、9V2A、5V2.4A
逆变输出:AC220V-50Hz 150W 照明灯功率:1W

先来看一下顶部结构,左上角放置了一个圆形结构的LED显示屏,可以显示剩余电量的多少,精确到1%,电量不用猜,看一眼就能了然于心,出行更放心。中间是电源按键,短按可以查看剩余电量,长按可以开/关照明灯,在打开照明等状态下短按,可以切换照/sos模式。右上角是一颗1W  LED照明灯。正中间是双向Type-c插口,支持最高45W的功率输入输出,45W的功率可以为支持PD充电的笔记本提供快充,平板和手机的快充更不在话下。下方从左到右有序的罗列了A1、A2、A3 三个USB-A输出接口,且均为橙色舌片,羽博还在USB-C和USB-A区域设计了特殊的凹陷区域,层次分明,视觉感很强。有效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底部是逆变输出面板,上端是竖条形通风孔,中间左侧是电源开关,开关上方有一颗蓝色电源指示灯,右侧是标准五孔插座,最大支持150W的输出功率,用于220V的双插脚的充电器以及带有地线的三插脚充电器及不大于150W的电器具使用。下方是风扇排气口,在使用AC电源温度达到预定值时,启动排风扇降温。

底部四角各有一个不起眼的凸起结构,四个凸起相互配合,在产品竖直放置的时候可以撑起一部分空间,有效地保护产品的底部的部件不会受到损坏,并且完全不影响整体的观感,可见羽博在设计这款移动电源的用心之处了。

另外,在电源上端还有一个皮质提手,柔韧舒适,可以提起就走,这样就可以使用户在携带过程中直接提着皮质提手直接就走了,不用再费心去思考应该如何带着出门了。

再看一下配件,随机附带的18W PD充电器为白色外观,外形小巧,正面只有“Yoobao”的Logo,并无其他,非常简洁明了。充电器的母口为USB-C接口。

数据线为USB-C to USB-C 双公头设计,纯黑色外观,带有胶套绑定不会杂乱 ,在USB-C插头的位置上带有“Yoobao”的Logo。

二、参数检测:

1、重量、外形测量

先看一下整机重量为1090g

再看一下外形尺寸,高165.5mm

长宽各是81mm

2、带载能力测试

A口空载输出电压5.1102V,出厂容量38%

测试一下USB-A口带载能力,由图可见,随着负载的加大,电压稍微有所下降,可见没有线补,当加至3.4407A时电压突降为0V,输出保护,比额定电流3A大了0.4407A,带负载能力非常强。

接下来在测一下Type-c口的带载能力,输出诱骗至12V3A档

随着负载的加大,电压略有下降,看来也是没有线补,此时已经达到3.5A,电压也就下降了0.42V,这电压降也无所谓有没有线补了。

最终电流达到3.519A时输出保护,看来C口输出的带载能力也不一般。

3、协议测试

先测USB-A口充电协议,支持BC1.2 DCP  苹果2.4A  SAMSUNG2.0A  SFCP 5-12V充电

Type-C口充电协议,支持BC1.2 DCP  苹果2.4A  SAMSUNG  AFC 5-12V  HUAWEI FCP5-12V  QC3.0  5-12V  PD3.0 充电。

触发各电压,5V3.0A,9V3.0A 12V3.0A  15V3.0A  20V2.25A

4、充电容量测试

采用100W支持PD3.0协议的充电器为储能电源充电,充电初期电压19.675V,电流2.2646A,功率达44.518W,满功率充电,估计2.5小时可充满。

充电过程中,电流略有上升

当充电至1小时50分是,电流开始下降,至2小时22分时充电结束,充入能量92Wh

5、逆变输出测试

先插入测电笔试一下,氖泡不发光,因为这就是一个悬空电压,对地不构成回路,也就是说即使不小心触到电源也不会发生触电事故

用手试一下给你看看,可以放心大胆的用了

测一下电压,233.8V

插入一把热熔胶枪,电流0.125A

功率27.8W

插入一把手枪钻,此时电量已经接近为0了,电压为200V,散热电风扇也在疯狂的旋转,外壳已经温热了

电流0.831A

功率因数0.985

功率155.5W,超出额定功率150W达5.55W,当然这还不是最大功率,保护电路并没有启动
带有交流逆变输出还真是方便,不但外出旅行能当后备电源,平时在不方便接市电的地方用点小电器也是非常的爽。

5、波形测试

电源输出为交流修正正玄波,频率为50Hz

6、其他应用

羽博EN1S不仅适用大电流充电,小电流也能很好的充电,可以说大小通吃

可以用交流电为笔记本供电,同时可以用四个充电口分别为四台移动设备充电

羽博EN1S一定会成为生活工作的好伴侣

三、总结:

1、设计方面,以其灰色的外观,体积远低于其他户外电源的形态面向消费者,并带有皮质提手,为用户的出行提供更多方便,出门直接拎着想走就走;同样带有LED高亮灯设计,并支持常亮和SOS两种模式,即使在户外的晚上也无需担心黑夜的问题。底部四个角落各延伸出一部分用于在摆放产品时加高底部,不会磨损输出接口。自带显示屏设计,剩余电量精准看到了然于心,出门更放心。

2、接口方面,产品设有3个USB-A输出接口和1个USB-C双向接口和220V AC输出接口,USB-C接口支持双向45W PD快充,三个USB-A接口支持Apple2.4A等多种快充协议,可以为支持相应快充的设备提供快速充电,节省充电时间,提高效率。 产品底部单独设有220V AC输出接口,支持最高150W的输出功率,实测输出功率为155.5W,可以输出车载冰箱、无人机、笔记本等用电设备,甚至小型电动工具也应付自如,使用范围更加广泛,220V单独开关设计,用户可以自主选择打开或者关闭,蓝色指示灯设计,是否通电一目了然,无需靠猜。单独散热口设计,及时排放出产品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热量,提供充电效率保证用户的用电安全。

3、性能方面,无论是在45W的输入还是10W、18W、45W的输出,羽博EN1S储能电源均以内部扎实的电路管控设计为用户提供更好更安全的工作状态,并且实打实的98Wh的能量也可以为用户的使用提供坚实的续航保证。

4、羽博EN1S储能电源,作为羽博轻量级储能电源的代表,以其纤细的身材,大电池的容量,接口的丰富程度一直很受消费者的喜爱,羽博也为用户使用方便增添了皮质提手,LED高亮灯等多种设计。无论是在没有电源的小型会议室,还是在阳光明媚的户外,都可以带上羽博EN1S储能电源为自己的开会,出行等添加续航保证,无论在做什么都无需担心电量问题。有一台这样的储能电源,出行更放心。

楼下拆解,继续观赏……

楼主:
带上她,假期旅行跟你一起浪,羽博EN1S储能电源拆解评测

以上说的都是废话,下面才是正题——拆解

首先用撬棒将提手的固定销撬出

此销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固定提手,另一个是固定内支架

拆解要从交流输出段开始

用撬棒撬开装饰盖

便可露出四颗固定螺丝,拧下螺丝

抽出底盖

底盖上的插座、开关和散热风扇

内部的逆变板

拧下中间的固定螺丝

固定螺丝和里面的散热压板

将整个支架拉出

拉出后的样子

看一下另一个角度

解掉侧面的绝缘青壳纸,是电池包的保护板

拆下的装饰盖

测一下电池电压12.74V,是3串的。
焊下两端的引线,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仅仅是为了拆解,更重要的是预防在拆解过程中不小心短路,引起危险

拧下充电板端的四颗螺丝

取下充电端

拧下逆变板上的四颗螺丝

取下充电板

拧下电池包的四颗螺丝

电池包的螺丝比其他的小一些,组装的时候不能弄错

抽出电池组

看一下另一个角度

看一下底部,是四并三串的12V电池组

感温传感器

三星2200mah18650动力锂电池

看一下保护板,SH36700锂电池保护芯片

14颗BM07S30N2-N沟道高功率MOSFET场效应管30V70A

看一下逆变板

变压器

两颗没有字标的16脚芯片

光耦合成器EL357N

另一颗无标芯片

Asiax电解电容

2颗N沟道 55V 110A 200W  IRF3205 双栅场效应管

四颗irf740场效应管

背面没有元件

看一下充电板,六颗芯片,分配三个USB充电口

正面充电板

3R3

8脚芯片也是没有标

两位半LED 8字数码管

这两颗芯片没有查是什么芯片

三个USB充电口

电池包底盒

看一下风扇

2.4W涡流风扇

进风口

出风口

三组线,红头是硅橡胶交流输出线,中间是开关硅橡胶线,下面是风扇的软铜塑线

铝合金外壳内部

全家福

组装时发现这个压板,一不下心就会掉到里面,很容易引起短路,造成损坏,所以要用胶带缠一下

这样就安全多了

装上就是这个样子

好了,拆解结束了,感谢各位观赏!

网友:
出门带这货不累? 充电宝来个小的就行了,实在不行车上充电就好了

网友A:
这货的价格是多少呢

网友B:
如果是开车旅行,这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的价格是多少呢

这货499元,价格还可以

网友:
这货再带一个汽车电瓶应急启动口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开车旅行,这货…………

开车旅行的话,这个有点小了。

网友:
顶,应该是全网首拆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的。

网友:
少见羽博有那么好的产品了

网友:
98Wh,甚至可以带上飞机?有点小了啊

网友:
这货真是紧凑呀!

网友:
看波形估计接上微风扇会有点电磁噪音。

网友:
应该再加个启动汽车功能, 电池组都是正好的

网友:
谢谢分享,功能真不少

网友:
货真大个头啊

网友:
用 提手 提着的时候,LED灯岂不是照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