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filesync和FileZilla_Server设置的一些简单方法

楼主(2020-05-13):
win端设置FTPserver的话,Windows自带又FTPserver,但是我的winnas系统是精简过的,而且win系统设置有点繁琐。所以直接用了一个软件FileZilla Server,这软件好像是外国人搞的,有国人做了汉化,百度直接可以搜到网站,虽然版本比较旧,但是用起来和新版差不多。
下载解压,是个绿色文件,先管理员权限运行server,安装到服务里。然后打开interface设置。

点击上面的人头,设置用户和目录。

先添加用户,再设置需要读取写入的目录。按个人喜欢添加名称和密码,我是设置了两个用户,一个权限较高,可以写入,删除,读取,用于备份。另一个用户名只有读取权限,用于读取备份,备份到别的电脑,给的权限高了怕再备份过程中被修改文件。如果是双向同步,那就把用户权限给到最高就行。

。。

下面是FreeFileSync的我个人用法,仅供参考,玩法很多,不局限于我的这种。
打开软件,首先设置被备份的一端。

选择FTP,设置好你的FTP器服务ip地址,用户名和密码,以及需要备份的目录,由于我是本机演示,所以服务器端是127.0.0.1
.

然后设置好本地接收端的目录。点击上面的齿轮,设置

第一步设置比较参数。一般默认就好。

然后设置你需要同步还是备份,因为我是备份照片,所以选择了备份。同步是两端保持一样,备份的话总是读取远端文件不一样的地方,本地端更新后的文件你可以选择扔到回收站,或者保留一段时间,举个栗子:你昨天拍了一张照片A.JPG,备份到了电脑里,然后今天给照片美颜了下,直接覆盖了原照片,命名成了AB.JPG,按上面的参数的话,被备份端文件发生了变化,相应的电脑端就更新了AB.JPG,那么原来的A.JPG你就可以选择永久删除或者放入回收站,或者做个历史版本,保留一段时间,万一哪天再需要呢。(这些设置都在上面图里软件里进行的,设置好都是全自动化的)

后面的就简单了,你可以隔一段时间手动备份一下,也可以再win系统里设置计划任务每天定时备份,或者每次开机备份一次。这些设置我就不赘述了,百度很多,Free File Sync官网也有官方的教程,这个软件更新很积极,如果需要多线程以及绿色版,得捐助一下这个外国作者。我是每次想更新软件得时候捐助一美元,然后更新好过一段时间再说。
还有个软件是Goodsync,也是外国人设计的。总体用起来和freefilesync差不多,是个付费软件,有免费版的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2023-03-19):
如果是局域网内另一台电脑,ip输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