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信+斐讯K2华硕固件怎么实现WIFI和IPTV

楼主(2020-05-13):
小白一个 求助大家  电信光猫只能出来一根线到K2

光猫到K2的wlan口 上网和wifi正常  但是不能看iptv  光猫接到lan口 可以上网和IPTV  但是wifi不能联网

网友:
就是光猫破解开路由,网上一大堆教程

网友:
你需要一个能支持VLAN的路由和一系列复杂的设置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1516657-1-2.html

楼主:
公司网管说把K2设置成光猫一样的网段  然后光猫出来接K2的lan口就可以实现  靠谱吗?

网友:
k2刷老毛子 有iptv功能

网友(2020-09-05):
WIFI设置里面吧关联lan勾选上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服务商提供IPTV,不提供能接IPTV的光猫?

网友:
看了一圈,大概明白点,像楼主这样的,要么光猫和k2放一起,物理上意义的,然后光猫两条线,一个通wan,一个通lan,然后设置vlan,再一条线(就是你原始意义的那一条网线),从k2的其他lan口出去,接再接一个支持vlan的路由器或者交换机。再对其设置
再有就是新配的支持vlan的设备再前,k2在后,但是这个接到k2的wan上,如何设置,我看看见哪个贴有提,
最后就是一条线改两个头了

尽管我步了2条线,单就今天的花了2个小时了解的vlan对我很有意义,以前不知道干什么用,今天有兴趣,且家里能进行测试,花了精神好好了解,并看懂了皮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