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固态拆解记录之KingCoCo KC600(英特尔QLC颗粒/SM2259主控)

楼主(2020-05-13):
不知道是不是正片

网友:
退步了啊,之前寨厂一片就搞定了的问题呀

网友:
白片后打标

网友A:
默认缓存就是没有缓存

楼主:
这个4片应该可以开480G吧,怎么只开了36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缓存就是没有缓存

我都没注意看是2259XT,还以为是2258.。。。。。

网友:
大块的集成电路真好看

网友:
我觉得适合放入GTA5加mod等游戏,不适合迅雷和系统等多次擦写缓存。

网友:
之前狗东闹得沸沸扬扬的长芯固态就是这个配置,缓外速度只有15M的辣鸡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4片应该可以开480G吧,怎么只开了360G

我也有一个,只能开400g,四片,坏块过多,实在是太夸张了,坏块数量

网友(2020-07-23):
4颗QLC,而且应该都是黑片后打标,而且打标都不用心,不整齐还打错,坏块多是正常的。

网友:
估计是回收过的,应该已经屏蔽了坏块,导致只开了300多个G ,这种盘后期文件多了会有严重搬运和写入放大现象,导致电脑阶段性突然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