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白撸的5.8元微笑鲨小手电613A

楼主(2020-05-13):
运营商搞活动,相当于白撸了一个小手电,做工质量不表,自己感觉。
下面开拆:

包装和小卡片

配件包括一条数据线

撬棍加布弄开后堵,基本上无损。

抽出电池和指甲盖大小的电路板,那块小泡沫是灯和电池中间作绝缘和防震用的。

上面就两个小芝麻管,都是6脚的,估计一个充电一个灯控,对于这种货也没必要去细查电路了。

一个6X6MM微动加两个发光二极管,猜是一红一绿,充电显示用的,还有一个立式麦克充电座。

电池直径,14MM。看着是14500电池,但是长度差了一点点,48MM左右。

长度,平头电池。两头有泡沫绝缘。

俩芯片微距

俩芯片微距

俩芯片微距

俩芯片微距

俩芯片微距

这筒身内部是中间细两头粗,外部是一样的,所以灯头只能从上面拆,由于灯头好像是胶粘的,就不拆灯头了,里面就是灯珠,没什么好研究的。

顶部看灯头

拆下来时内部的轻微伤

主要是从拴挂绳的让位孔处下手的,撬棍加上垫布,由于过益配合太紧和同心的原因,还是有些小伤。

加装后装挂绳时偶然发现绳里面居然是一根鱼线。

装回,基本无损。

总长度。

整体直径。

充电中

---完,以上给要拆的坛友一个参考。

网友A:
现在还有吗   撸一个玩玩

网友:
运气不错,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
14500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吗   撸一个玩玩

通信运营商做的活动,看你们当地在搞没有。

楼主:
嗯,小小的电池,直径14MM,平头48MM左右,如果凸头的话刚好50MM,所以应该就是14500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小小的电池,直径14MM,平头48MM左右,如果凸头的话刚好50MM,所以应该就是14500电池。 ...

14500大小和AA干电池差不多,小手电几个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吗   撸一个玩玩

https://s.click.taobao.com/l3Ioyiv
$41ij1o5u3Pp$

https://m.tb.cn/h.V9SwQ0o
$IO3j1LmCoXt$

两个连接可以各领一张券,同一个店铺。一个账号可以拍两个。

网友:
有空可以换个索尼的14500电芯

网友C:
查过芯片了,内置高亮,25%亮度,10Hz爆闪,本来还想着能不能切换成高中低三档亮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500大小和AA干电池差不多,小手电几个挡

强,弱,闪,三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过芯片了,内置高亮,25%亮度,10Hz爆闪,本来还想着能不能切换成高中低三档亮度的。。。 ...

要是能把闪改掉就好了。

楼主:
HR819L 用的这个芯片,看来是改不了了。四档:高亮,25% ,闪,灭。 还有一个隐藏档,长按三秒,SOS档。

网友D:
白撸的就是安逸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撸的就是安逸

第一次白撸,还比较不习惯。

网友:
可以试试网上找单档开关芯片,尽量要外围元器件少。

网友:
看样子不防水,别的都没得挑

网友E(2021-02-25):
刚刚收到3个,还以为是宣传的18650电池,测试才300mAs,看样子是14500了。本来准备看看拆机图换个18650的

网友:
以前撸了圣菲火的10块钱4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刚收到3个,还以为是宣传的18650电池,测试才300mAs,看样子是14500了。本来准备看看拆机图换个18650的 ...

方的应该是18650的,标称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