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无刷电机的霍尔极数及驱动控制

楼主(2020-05-13):
最近要需要做一个搅拌的装置,需要一个电机和转速控制系统。
因为需要尺寸重量小,功率大,因此想采用无刷电机。小白一个,觉得挺简单,就在某宝上淘来电机和驱动板后,结果组装到一起发现转动不正常,联系卖家后才发现是驱动器的极数和电机的极数不匹配。这几天上网了解了一下,还是分不清楚电机极数、霍尔角度之类的电机参数和驱动器究竟该如何匹配?希望大神不吝赐教,如果有能提供相关资料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以为你发的是技术贴,进来发现居然是求助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你发的是技术贴,进来发现居然是求助贴

我错了

网友B:
你要有转速控制,如果是需要精确的转速控制的话,还是建议用步进电机,要求高的话,可以用闭环步进电机。

有控制器的步进电机,只要给一个脉冲,就走一个固定的角度,速度控制非常精确。

网友C:
买个直流电机再配个调速器,就完事了,搞无刷费脑子,别整了

网友D:
极数和转速有关系 你学习三相异步电机就明白 这个一两句说不清 大概就是 控制板跟不上转子了

网友E:
研究一下电动车控制器和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研究一下电动车控制器和电机。

弄个旧三轮电机控制器估计就完事了。

网友F:
多大的搅拌?小的化直接只用无人机电机,配件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有转速控制,如果是需要精确的转速控制的话,还是建议用步进电机,要求高的话,可以用闭环步进电机。

...

速度不需要特别精确,允许小幅波动,无刷的就可以。刚才看到有转速闭环控制的驱动器了,满足功率的板还不便宜,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直流电机再配个调速器,就完事了,搞无刷费脑子,别整了

你是说有刷的?有刷电机还得定期换碳刷,不抗造,功率大的有大又笨重,所以才考虑无刷

网友G:
满心欢喜的进来学习,原来是求助,我等楼下的大神来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极数和转速有关系 你学习三相异步电机就明白 这个一两句说不清 大概就是 控制板跟不上转子了  ...

嗯,昨晚网上查了一晚上,确实好复杂,太多东西不懂了。三相异步的原理大概清楚,和直流无刷相比就简单多了。现在手上拿到的无刷电机是外转子,滑板航模用的,啥技术参数也没有,问卖家霍尔角度也不清楚。驱动器的卖家说霍尔角度120可用,60度的就不行,按网上说看三个霍尔元件的安装方式能判断,三个同一朝向的是120度,如果中间是反着安装的则是60度,但也有和这个说法正好相反的。由于手上没有测试工具,只好费劲的看了半天,隐约能看到三个霍尔是同一方向安装的,情况告诉驱动器卖家后他判断是120度,哎,太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个旧三轮电机控制器估计就完事了。

呃,谢谢,慢慢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大的搅拌?小的化直接只用无人机电机,配件也很多。

倒不是很大,之前用的几十瓦的直流有刷电机,带起来超负荷了,发热严重,这次想直接换个千瓦级的无刷电机。无人机电机一边转速很高,扭矩小,应该不太合适吧。这次买的说可以用在滑板车上的,外转子,kv270,扭矩大,功率最高1800瓦,性能是足够了。但找了半天,磁极,霍尔角等参数匹配上的驱动器大多只有几百瓦,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满心欢喜的进来学习,原来是求助,我等楼下的大神来科普

谢谢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倒不是很大,之前用的几十瓦的直流有刷电机,带起来超负荷了,发热严重,这次想直接换个千瓦级的无刷电机 ...

你买电机的地方,难道买不到配套的控制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电机的地方,难道买不到配套的控制器吗?

我电机是有感,卖家只有无感的驱动(电调),但我还要实现转速闭环控制,转速显示功能,所以只能配其他的驱动器

网友:
无刷电机,大部分是3相的,你买3相3线兼容4线的开环驱动就好了,霍尔反馈不接,开环控制就好了,开环也可以显示大概转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不是很大,之前用的几十瓦的直流有刷电机,带起来超负荷了,发热严重,这次想直接换个千瓦级的无刷电机 ...

大功率的,业余搞得话,你可以用电动三轮车的电机和控制器全套,2000-3000W的很多,功率也大。独立电机的不是那种轮毂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