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电钻的保养,没有锂基脂,用风电润滑油行不

楼主(2020-05-13):
去年71块钱撸了一个25V福瑞德(habo)手电钻,这用了几个月,感觉还可以,不想让他太早坏掉。

在网上找了找,达文西在保养的时候涂得锂基脂
我翻了翻,手头还真没有锂基脂,只有这三种

壳牌BBZ,专用于风力发电机轴承的润滑(如:叶片轴承)及其他相近似应用。Rhodina BBZ可以有效防止轴承微动腐蚀、湿气腐蚀及磨擦腐蚀压痕。Rhodina BBZ也可以在很低的温度下使用如:极地环境。壳牌Rhodina BBZ 润滑脂是专用于露天工况轴承的润滑,可以有效避免轴承的微动腐蚀、磨擦腐蚀压痕,甚至在很低的温度下也能提供良好的保护。
克虏伯BEM41-141,Kluberplex BEM 41-141高压力和磨损稳定性。它是免费的无机固体润滑剂像二硫化钼或石墨。更长的使用寿命即使在滚动轴承振动,由于高耐保护-高可靠性的风力发电站,由于良好的油脂分布和油分离-低摩擦阻力,降低元件温度-低磨损,由于特殊的添加剂-轻松转换作为润滑剂到Klüberplex BEM41-141是与其他油脂兼容滚动轴承和滑动轴承承受高载荷的润滑剂
克虏伯11-462,是基于矿物油和钡复合皂润滑脂。这些产品具有耐非常高的比表面积的压力,从而保证良好的抗磨损保护。它是适用于辊子,心轴,凸轮辊,张紧辊和电动机。
还有一点长城润滑油,没有照片就不拿出来了。
看来看去,没有锂基脂的润滑剂,那么这几种风电用的润滑脂能用在手电钻齿轮箱上吗?

网友A:
减速箱工作时会发热,另外太稠的也不能用。看上去第二种应该能用。我现在是加昆仑2号。

网友:
太专业了,我就一罐昆仑2号,什么都用上去

网友:
只要别太稠 其他随便高温黄油就行 正规合格产品家用没见齿轮箱能用坏掉的

网友B:
没搞过那么复杂的,都是直接去五金店随便买个黄油弄上,也没发现什么。也是我用的少

网友:
觉得应该测测这三种润滑脂的耐热性,选个高的使用,至少要达到200度不流散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搞过那么复杂的,都是直接去五金店随便买个黄油弄上,也没发现什么。也是我用的少 ...

对 高端 低端电动工具我都是一种黄油 好几年了 也出去安装监控什么的比一般家用强度大 到现在齿轮箱崭新

网友:
这么讲究的吗?我都是打黑来的。灰清理了就直接又安回去了。原来的还蛮好。

网友:
我都用长城2号润滑脂,便宜好用

网友:
达文西的文章可以指路一下嘛

网友C(2022-11-25):
引用 网友A:
减速箱工作时会发热,另外太稠的也不能用。看上去第二种应该能用。我现在是加昆仑2号。 ...

寿命怎么样?我买了好多种,我在试那种静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寿命怎么样?我买了好多种,我在试那种静音!

静音的试过怎么样??是不是很稠的那种,静音效果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