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两个太阳能路灯控制器(二同MZ-L-10,SWC10A)

楼主(2020-05-13):
如题,第一个二同牌子(自带LED升压恒流驱动型),10A的,最高输入电压17V,够蛋痛的(不知各位看官有无办法将最高输入电压改为21V)。注满防水胶。只能开盖为止。

第二个。不防水,但液晶显示,最高输入电压23V,

网友:
17V。。。的确蛋痛。。。。18V太阳能板,开路电压一般都是 20V+小小

网友:
好东西,就是功率小了一丢丢

网友:
第二个同款,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78305最高电压50v,够用了,不是1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