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利利普HDS1022M-N双通道手持示波表拆解与研究

楼主(2020-05-13):
机缘巧合,过年那段时候偶然收得一台HDS1022M-N示波表,双通道百兆采样率,内部是AD9288得芯片。卖家描述说放久了开不了机废品价拿下了,到手发现是电池电压为0,没想到甚至就不知道电池保护板激活得事情,直接把电池拆了量乐量有电,是没激活保护板...          这个机器也是偏光膜损坏,根据我换泰克210偏光的经验 我觉得轻轻松松,结果发现屏幕接口排线老化了。。。么的搞了。。。就当是为毕设提供理论依据吧一直准备发数码之家得结果忙于毕设(也是手持示波器),昨天夜里一夜搞定了毕设,闲来无聊发个帖子吧。
先是一堆拆机图:

屏幕坏了再买也很贵,扔着浪费了也不是那么回事。研究了研究它这个古老的SONY屏幕竟然是从S3C2410输出RGB444信号到CXD3058TQ然后再到屏线的,一看RGB444心里很是开心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玩意有救了。准备用STM32或者FPGA把RGB读取到然后再去驱动MCU或者RGB屏幕,要是直接就有RGB屏幕能适配这个协议和分辨率就更好了。弄了几根飞线把数据时钟、行同步场同步都接了出来连到我某宝28包邮的逻辑分析仪里面,数据时钟大概5MHz,基本还能采集到。对比手册看了看确实还真的是对的,只是时钟速度太高了可能需要用FPGA实现。其实更完美的是找个能兼容的RGB屏幕直接替代,哎 先研究到这步吧  这几天找找屏幕。

网友A:
这个跟我的单通道100M 3101屏幕不一样,3101用的夏普屏,几十块

网友B:
这个研究有点深入了,估计能找到代用屏幕。

网友:
见到大婶就要膜拜一下

网友:
楼主是个优秀的后浪

网友:
数字模拟指针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我的单通道100M 3101屏幕不一样,3101用的夏普屏,几十块

感谢  应该我这个太老了  所以很难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研究有点深入了,估计能找到代用屏幕。

希望 不然只能找个FPGA转换一下了  体积更大了

网友(2024-05-27):
这个电子基础好扎实啊,估计软硬件都通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 不然只能找个FPGA转换一下了  体积更大了

S3C2410这个芯片在PDA和导航仪用的很多 一般跑wince或者wm 如果是win ce就好办 把D+ D-引出 接到电脑上USB上用CE投屏软件就可以 就看这个机器的wince里面有没有active sync了 有的话就能USB投屏
还有就是S3C2410的PDA及其导航仪也便宜 或许可以拆屏幕利用

网友(2025-03-07):
楼主怎么激活电池啊

网友:
这不就是RGB屏么,搞个分辨率一样的怼上去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