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美的变频空调开机几分钟后出现E1故障

楼主(2020-05-13):
家里的美的变频空调,这是几天前拍的电路插口图,拍这个主要是到时复位时用,怕搞错了,空调开机几分钟后出现E1故障,内机风扇转,不制冷,跑上楼顶看外机,压缩机和风扇没反应,网上查了下,说是通信故障,然后在宝上找维修的店家问,说是外机电路板坏,寄过去测试了说电路板没问题,叫我更换内机连接外机的电源线,今天主板寄回来,试着换了条4芯电源线,完美复活了,写出来给大家有这种故障的做个参考

网友A:
良心淘宝维修铺,竟然不说点其他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良心淘宝维修铺,竟然不说点其他故障

他要是说板子坏了给修了,楼主回来一试故障依然还在,不就露馅了嘛

网友(2020-08-19):
引用 网友A:
良心淘宝维修铺,竟然不说点其他故障

这个不用上门啊。

修理工上门能白跑吗?

网友:
遇到过同E1故障,重新开机后不再报故障代码但故障依旧。保修期内,售后上门先后更换内外机主板,最后换了内外机连接线后修复。怀疑原来的主板没坏,只是线的问题。

网友(2021-06-10):
楼主好,我的这个板子和您的差不多 我的是小天鹅品牌 也是开机内机正常运转,外风机 压缩机都没有反应。测量线是通的,测量通信电路元件没有发现问题  明天换根线试试

网友(2021-08-05):
可能是导线串扰。用的线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