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指点用哪个量产软件,提示flash id 不对

楼主(2020-05-13):
设备描述: 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anDisk Ultra)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0781 PID = 5581
设备序列号: PC020623P0019125

设备供应商: SanDisk Corporation
 设备名称: Ultra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SanDisk
 产品型号: Ultra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67AE - ISP 160510n1AE
闪存识别码: AD3C19A3 - Hynix(海力士) - 4CE/单通道 [TLC] -> 总容量 = 128GB

不知道选哪个flash型号啊,

网友A:
你也买到慧荣主控的闪迪U盘了?为什么不自动选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买到慧荣主控的闪迪U盘了?为什么不自动选择呢?

用海力士闪存的闪迪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买到慧荣主控的闪迪U盘了?为什么不自动选择呢?

选自动倒是可以进行,但是  pretest 已经个把小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