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日志,海力士H27QEG8VEA5R上is903量产通过

楼主(2020-05-13):
坏的2246en固态,看到有一片的其中一个ce出现2位数变动,可能坏啦?

于是拆到4片颗粒H27QEG8VEA5R,坛子里没有这个颗粒信息,百度也没有,上软件看看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03-A5 - F/W 1.23.01.00
闪存识别码: ADDE94DA74C4 - Hynix(海力士) H27UCG8T2ATR - 4CE/双通道 [MLC-8K] -> 总容量 = 64GB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H27UCG8T2ATR x 4片/通道 x 2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ADDE94DA74C4    ADDE94DA74C4
ADDE94DA74C4    ADDE94DA74C4
ADDE94DA74C4    ADDE94DA74C4
ADDE94DA74C4    ADDE94DA74C4

于是双贴好的上903有这个颗粒型号但需要自选,默认显示H27UCG8T2A,量产直接过

第一次没做强力擦除,量产结果几百坏块,第二次强力擦除后量产,只有原厂坏块16个。

----------------------------------------------------分割线-------------------------------------------------------------
那个问题颗粒贴安国显示如下 ,ce2显示错误数值
设备供应商: Alcor Micro
 设备名称: Mass Storage Device
设备修订版: 0001
产品制造商: Generic
 产品型号: USB Flash Disk
产品修订版: 7.76
 主控厂商: Alcor Micro(安国)
 主控型号: SC908SN/AU6989SN [E512] - F/W 08FF
闪存识别码: ADDE94DA74C4 - Hynix(海力士) H27UCG8T2ATR - 4CE/单通道 [MLC-8K] -> 总容量 = 32GB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H27UCG8T2ATR x 4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ADDE94DA74C4    --------
ADDE94DA74C4    --------
ADDE94DAF4C4    --------
ADDE94DA74C4    --------

这颗粒还能复活吗?还是只能屏蔽ce来凑合用?  有哪些工具可以屏蔽?安国的没找到方法。

网友(2021-04-08):
是这个芯片吗,我是在intel pro2500 360GB固态硬盘上拆下来12片,可以加个联系方式交流一下吗,我Q24506038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