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三星K9OKGY8S7D 开不了 K9OKGY8S7E能开 请教大神

楼主(2020-05-13):
抽时间研究了下  SM2258XT   U盘板子   从某鱼淘来颗粒,一开始淘的K9OKGY8S7E   开卡成功  速度很快 发热很大    双贴开的240G 各方面感觉还正常  从除了温度  后来又淘来俩颗粒  K9OKGU8S7D   修改7E ID 没有修改参数的情况下  始终开卡不过  提示坏块过多  求论坛大神  给此颗粒参数   感激不尽

网友:
三星A19没有看到过58xt固件。。也想知道到底有没有。

网友:
8s7e掉速后能有多少,我这里2片256g的pm961,也是用的姨妈贴么?

网友(2020-07-23):
搞定没,我的2258g 开k9okgy8s7d,能开卡成功。但是开好了  能显示主控芯片不显示容量。用不了。

网友A(2020-10-24):
老兄,8S7E的工具分享一个啊,谢谢

网友(2020-12-27):
k9okgy8s7e能做u盘吗?

网友:
2258xt现在能开8s7d了吗

网友:
K90KGY8S7D好像2258G可以开/理论2258XT也是可以的 但是要适配固件吧

网友(2022-10-05):
有两片K9OKGY8S7E 用0721A那固件一直没有成功过,CE分布在CH0 CH1 CH2 CH3, CE0 CE1 CE4 CE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8S7E的工具分享一个啊,谢谢

你那K9okGY8S7E,,CE分布是怎样的是不是在CH0 CH1 CH2 CH3, CE0 CE1 CE4 CE5 还没有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