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华硕主板坏了

楼主(2020-05-13):
一个多年前的华硕G41主板莫名仙逝,啥都换了就是不启动,风扇动下就没下文了,唉,干脆拆电容得了

楼主:
用这种办法不知拆了多少块板子的电容了,这自已D的白菜白光是板子上拆件的利器,在脚上加点锡,用D头二脚上一靠,手拿着电容一拔就下来了,热容大真好,

网友A:
烙铁玩的溜啊。

楼主:
昨天还用这板子装了个机,win7,8G,玩了会儿就莫名升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玩的溜啊。

一般烙铁还真不好拆,包括真宗白光936

楼主:
白光951刀头也吃力,热容太小

网友:
电容耐压太低了,老化也难说。凑合用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烙铁还真不好拆,包括真宗白光936

我就是用正宗的936,用大D头,温度400,加点锡一会就下来了

网友:
烙铁玩得不错

网友:
华硕主板耐用性不如技嘉的固态系列,我现在还在用的就是ep43,稳定耐用抗折腾。

网友:
楼主有没E8500处理器?

网友:
可能与CPU相关,接触不好?再装一下,换一个

网友:
pg信号有问题?

网友:
12v短路的现象

网友:
主板固态电容不错,可惜耐压低了点,最高也就16V

网友:
名牌低端质量也不行

网友:
G41,这板子今天刚收了两块,带E5200的U,原装风扇,还有一条2G内存,两套一起60块钱收的。真心便宜了。。。

网友:
维修结果怎样?

网友:
干ec,干南桥,干绿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