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te30 27w无线充 拆解加乱加风扇

楼主(2020-05-13):
暴改了,mate30 27w无线充,不改充一会真的感觉要暴,烫的要死,电池温度45,CPU温度58,放着不用的话199快的无线充又好浪费,感觉现在无线充真的不成熟,效率太低,都变成热了,特别大夏天,根本烫的无法接受。

自己加了个大风扇狂吹,改后电池39℃,CPU47,温热,不烫手,还可以接受了,本来想弄半导体制冷,但是感觉太费钱费电了

改的特丑我也知道,手上就这个贴膜神器的塑料,也舍不得花钱去买铝的手机支架,能用就行

网友A:
手机太差了,什么手机会那么高温度。或者线圈没对准,效率低了

网友:
小电磁炉可调烧水了

网友B:
我用的是小米的 99元的   温度很低  就是充电速度不快  才1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太差了,什么手机会那么高温度。或者线圈没对准,效率低了

你没用过27w以上的无线充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小米的 99元的   温度很低  就是充电速度不快  才10w

10w没什么温度

网友C:
底座和手机之间垫一块隔热材料就好了,都有温控的,热不死。

网友:
微型电磁炉

网友:
功率大发热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座和手机之间垫一块隔热材料就好了,都有温控的,热不死。

发热量不是发射线圈,是接收线圈和手机内部的降压电路,加上手机电池充电时候自身也发热,发射线圈基本没什么温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