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更换led灯珠

楼主(2020-05-13):
吃晚饭时一个小灯闪几下就不亮了,估计是灯珠坏了,吃好饭立马开工,不出所料是其中一个灯珠挂掉了,换了一个恢复正常,不知是不是灯珠寿命快到了,大半年来已经换了9颗了(总共30颗),灯已经买了六七年,使用率也比较高,不过到现在灯驱动还没有坏过

网友:
感觉把取样电阻改大一点,应该不容易烧灯珠

网友:
功率改小一点对大家都好

网友:
换的时候要控制好温度。。容易烧坏影响寿命。。。

网友A:
这焊功,牛逼!!!烙铁温度不太够,还是锡的熔点太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焊功,牛逼!!!烙铁温度不太够,还是锡的熔点太高?

多半是烙铁温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烙铁温度不够

也有可能是焊锡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烙铁温度不够

是的,一开始烙铁温度调低了

网友:
用烙铁的话,地下的散热不好焊,温度过高散热不出去的话,估计还得坏

网友:
顺带问一下,带透镜的灯珠怎么拆修?感觉透镜是用胶黏上的,扣不下来

网友:
这种1W的小粉团,透镜里面有四根线和两根线两种版本的,四根线的比较耐用些,两根的不耐用,我在刚有LED球泡灯的时候自己做了几个,图便宜用的就是两根金线的那种,基本上三个月就开始坏,最后基本上是都换掉了,换的都是四根金线的那种,四五年了再也没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