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一般是多少kHz?

楼主(2020-05-13):
一般是多少kHz? 金牌 白金那些是不是开关频率比较高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效率?

网友A:
TL494的话几十kHz,单12V同步整流dc-dc转5 3的话 几百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94的话几十kHz,单12V同步整流dc-dc转5 3的话 几百kHz

我是指电脑用的ATX电源。
刚刚查了ATX2.01电源的输出电流才500-700mA?

网友B:
氮化镓的频率高。。。

普通都是30~50kHz,电子镇流器节能灯LED驱动,手机充电也是这个频率。。。
效率高是因为三极管换成MOSFET,或者是用了同步整流主动PFC或者别的损耗小的架构,减少了开关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氮化镓的频率高。。。

普通都是30~50kHz,电子镇流器节能灯LED驱动,手机充电也是这个频率。。。

电脑atx电源频率一般在30kHz-50kHz对吧? 路由器电源也是这个频率?
拆电源找到电源芯片的型号查ds就能知道确切频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脑atx电源频率一般在30kHz-50kHz对吧? 路由器电源也是这个频率?
拆电源找到电源芯片的型号查ds就能知 ...

这频率是由外围元件确定的。你查下资料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频率是由外围元件确定的。你查下资料就知道了。

你是说某些dc-dc芯片的开关频率由rt电阻决定? 这种情况非常少,而且可调幅度很小。 你说的是输出电压吧

网友:
估计100K内把。效率高是电源架构好,比如LLC谐振,电路复杂,但是效率高。有的电源12V是开关电源直接出来,然后其他电压是用这个12V,DC-DC降压来的,这部分DC-DC一般频率高一点,500KHz左右把
当然效率高还和开关管有关,贵的开关管内阻小,损耗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某些dc-dc芯片的开关频率由rt电阻决定? 这种情况非常少,而且可调幅度很小。 你说的是输出电压吧 ...

查查芯片手册,再对比实物,DC-DC芯片一般才是固定频率的,TL494这类芯片大部分都是外围电路可调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