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天鹅压断了脖,巧植钢板,电风扇坚强复活!

楼主(2020-05-13):
小天鹅压断了脖,巧植钢板,电风扇坚强复活!
可调速电风扇,质量还不错,没放好压断了脖。

正宗小天鹅

准备两片钢板。

加工

接在脖子上。

把底座上换个夹头 。

直接把钢板和底座接好。

测试一下不同档位功率

最大和最小

这个调速部分塑料压坏了,不能接在底座上了,需要修改。

楼下继续拆修。

楼主:
小天鹅压断了脖,巧植钢板,电风扇坚强复活!

拆修调速部分

控制板背面构造

这里是个五彩灯

这里蜂鸣器

正面构造

带遥控接收

金凌,型号和日期

正规的保险丝

SC8206A4L采用DIP-18或DIP-20封装形式。SC8206A4L含有速度、定时、正常风、自然风、睡眠风等控制功能。同时还将彩灯输出控制、蜂鸣器输出、按键输入、遥控解码输入等功能都集中于一个芯片上。

5V稳压

驱动三极管

455E晶振

一组彩灯,这个炫目用的,打算拆掉。

铭牌标识

把灯的部分截掉 ,遥控部分就短小了

剩下遥控按键部分和显示部分

塑壳是硬伤 ,粘一下 。

采用背负式

风扇可以正常工作了。

挺好的风扇丢掉可惜,维修一下当个备用品。
完 ,谢谢欣赏。

网友:
好手艺赞一个

网友:
家里有个艾美特的落地扇,有一次我搬家扛着风扇直接走,一不小心咔嚓一声,壳子断了一半,然后也用铁片加螺丝驳接

网友:
功能真多啊

网友:
楼主手巧。我发现风扇有的按键无效(全部换新按键也不行),只能用遥控器才能使用。

网友A:
这么老的电风扇,还是带遥控的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电风扇,还是带遥控的牛

电路板写着日期09年吧,不算老了。但样子确实有点老,可能是复古款式。

网友:
当时遥控可不便宜,质量应该不错,铜线电机。我的微风夹扇有个中联220伏绕组暗断,后来重绕线圈加AH477霍尔芯片,切掉两极爪留出霍尔位避免干扰自激,调速用迷你升压板,坚强的修成USB微风夹扇。

网友:
谢谢分享。。。。天鹅的脖子太苗条了。。。。

网友:
黄尚勤俭治国,一代明君

网友:
以后开啤酒只能用牙咬了

网友B:
怎么感觉这不是正经天鹅,看上去头重脚轻底盘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这不是正经天鹅,看上去头重脚轻底盘太小了

二师兄观察能力强 ,这个底座有配重的,就是看好他的小巧了,所以选择了他

网友:
皇上的电表不错啊

网友:
世界有你们这些人真好。

网友:
见惯了LED,再看看白炽灯珠的彩灯,养眼,留着当夜灯也不错

网友:
终于排上号了

楼主:
欢迎老朋友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