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感谢群里大佬教程,intel520 240G开卡成功!

楼主(2020-05-13):
前两天按大佬教程开卡失败。还发了求助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3852&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88今天折腾了一下午,拿旧硬盘在台式电脑上装了一个Fedora14,用的本机SATA口开卡成功。
本人也是小白,就硬盘掉盘后研究了几天开卡,之前都没碰过Linux。装系统都费了老大劲。
现总结下遇到的难题,给同样开卡的大兄弟门填坑,碰到同样问题可以参考。

第一次尝试开卡。用的群里大佬链接里的虚拟机:CentOS6.7系统+移动硬盘盒外挂Intel 520硬盘
虚拟机里开卡所需的软件统统都有,按教程开卡失败。提示错误如下:
FATAL_ERROR: Could not download MFB to the drive...(0x00100001:SF_SATA_DEVICE_NOT_PRESENT_ERROR)
于是就有了前几天的求助帖。帖里大佬说是移动硬盘盒问题,要用本机SATA口。

第二次开卡。在台式机上Fedora14,配置好开卡软件等
开卡又失败了。报错如下:
[Wed 05/13/2020 23:26:40] - FATAL_ERROR: Could not perform the ReadDriveConfigUnique() operation on the drive... (0x12000004:SF_SG_HOST_BAD_TARGET_ERROR)
之后做了N多尝试,5_8_2和6_0_A换着来,失败。
FLASH ID也是22073、22673和22773换来换去,失败
SF_ConfigurationManager配置也换了N种,失败
最后发现lsscsi命令认盘后,必须要去除硬盘J3短接。去除短接后问题消失,开卡成功。犯了个SB失误

所以以后有兄弟开卡失败可以参考下
1.移动硬盘盒很重要,建议还是本机SATA开卡,虽然比虚拟机麻烦很多但能排除转接卡的问题。
2.开卡操作前一定要去除硬盘短接。intel 520是短接J3.别的硬盘可能是位置不同
3.只要按照教程一步一步来,硬盘没物理性的问题开卡肯定没问题的

放上大佬教程的链接: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0365
也感谢在求助帖里回复我的eboy998wawt丶陪妳看流星  3位

网友:
这盘还掉固件吗  老稳定了

网友A:
我突然知道淘宝便宜的全新盘是怎么来的了

网友B:
确实是低级错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突然知道淘宝便宜的全新盘是怎么来的了

现在淘宝还有所谓全新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低级错误啊

哈哈,大佬说的是
小白一个经验不足,而且Fedora14安装时候也特折腾人

网友C:
哈哈哈  俺是Fedora14 物理机  +  Centos6.7 虚拟机    双机各种开,干就完了!!!

网友D:
去除短接的意思,是短接另外两个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除短接的意思,是短接另外两个孔??

只是在开机时候或者插USB时候短接,之后识别到后就要把短接去掉,然后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  俺是Fedora14 物理机  +  Centos6.7 虚拟机    双机各种开,干就完了!!! ...

有好的转接板确实虚拟机方便好多

网友:
楼主,Fedora14这个下载链接有吗  我下的都不可以,CentOS6.7系统哪里下载呢,感谢

网友E:
能请教下论坛路大佬发的百度网盘里的三个文件,SF-2281-Centos.z02,SF-2281-Centos.z01,SF-2281-Centos.zip怎么用虚拟机安装进去?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能请教下论坛路大佬发的百度网盘里的三个文件,SF-2281-Centos.z02,SF-2281-Centos.z01,SF-2281-Centos.zip ...

直接解压,然后打开vmware 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解压,然后打开vmware 导入就可以了

都是解压错误

网友:
开卡的时候 短接识别了 一定要拿掉短接 不然主控无法复位 当然没法开过

网友:
就这还说这个坏境不好,也不能太好了,小白进来就是相当吧。18650电池水深,这个水也挺深。

网友:
哈哈 你开卡后,INTELSSD TOOLBOX还认吗

网友:
楼主,知道SF的颗粒ID哪里查询吗?谢谢!

网友:
楼主,知道SF的颗粒ID哪里查询吗

网友(2021-01-23):
SF好像只有好盘才能用开卡工具识别颗粒ID/不然你只能凭去猜或者用列表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