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筋膜枪

楼主(2020-05-13):
我对象110+RMB入手的!
直接上图,工具和拆解的零件都在这里面了,貌似用了一个775电机。两节18650电池,电池用热缩管封装,内部包含了充放电保护电路:

下面这两张图是用游标卡尺测量电机尺寸的:

这是控制开关:
电机其实是用两颗螺丝固定的,电机上有两个孔:

继续:

网友:
只冲击不旋转,人体用的电镐

网友A:
干嘛的啊,这玩意?

网友:
纹身的?看成钢筋枪了

网友:
可以找废旧桌子打孔,然后做一个架子,弹簧和拉花锯条夹头,组装一个电动式曲线拉花锯。

网友B:
贵是贵了点,但用料还是很扎实的----大电机+全金属曲轴连杆。如果有个整机外观图再讲解一下工作原理就更好了,听说过这东西,就是不知道有啥用途,类似电动按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贵是贵了点,但用料还是很扎实的----大电机+全金属曲轴连杆。如果有个整机外观图再讲解一下工作原理就更好 ...

相当于一个不带钻头的冲击钻,钻头的位置是柔软的按摩头,一个人拿着给另一个人按摩用的!某东某宝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的啊,这玩意?

按摩用哦!

网友(2020-06-30):
金属连杆+775电机

网友:
好像挺好做工的!!

网友C:
能改打气筒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改打气筒么?

改打气筒不行,可以改混凝土震动棒,保证震的匀称!

网友:
使用感受如何?计划入手一把,看这个做工不错!

网友(2020-09-01):
这个行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