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想专门听人声求一个锗管小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2020-05-13):
功放有了听音乐可以,听人声不够亲切,所以想专门做一个蓝牙传送锗管放大的箱子。目前采购了飞乐6.5寸椭圆8欧喇叭型号12192。想求一个最好带输入输出变压器锗管小功放电路。大家听过一些什么好的收音机后级电路,请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6p1或者6p14吧…莫不是你还想弄一个3ax83-81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1或者6p14吧…莫不是你还想弄一个3ax83-81出来?

不是电子管,晶体管锗管的电路。听广播时间长。就是3AX...

网友:
难道想自己绕输入和输出变压器?或者是买一个老的收音机?60-70年代的基本都是3AX31的。但这机子也不便宜了,都当古董卖了

网友B:
给你点参考,只做后级就行了,也就是电位器后边

楼主:
谢谢大家,其实电路图我都有很多了。锗管也有很多。现在矛盾是购买绕线机漆包线只能用一两次,就怕灰。或者买老晶体管电路板拆件。现在想听听大家建议,你们听过什么好的收音机声音,或者做过什么晶体管后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点参考,只做后级就行了,也就是电位器后边

谢谢你,矿坛见过你。

网友C:
红灯753,这个问题要去矿坛问,那里更专业

网友:
用3AD4做功放管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其实电路图我都有很多了。锗管也有很多。现在矛盾是购买绕线机漆包线只能用一两次,就怕灰。或者 ...

声音最好的,我认为是6A2,6K4,6G2,6P1,6Z4P的5灯机的声音,配上椭圆形喇叭,还原度超好,声音洪亮,圆润,有层次感,配上206唱机,放出来的老唱片们很有韵味。
至于全锗管的收音机,不是我崇媚,小鬼子的日立三波段,乳白色的8管收音机,小椭圆喇叭的那音质也可圈可点,
我小学毕业,苏联解体前后90年夏天,我亲手拆光又重组的被侄子祸害烂了的环球714,末级使用3AX31/3bx31互补对管OTL的收音机,驱动4寸的喇叭也还算可以,
春雷4管滑动甲类收音机是叫4P1吧?牡丹大波轮的使用4节大电池的,红旗(牡丹)8402,8管双波段,星火铁壳子的电波收音机。都可谓经典,
衡水出的春风D621(高仿春风711-2)喇叭也够大椭。音质也不错,全GT管的5X年的上海新时代103,嘿嘿,可惜现在都不是我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矿坛见过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红灯753,这个问题要去矿坛问,那里更专业

呵呵哈哈哈,新时代的产品,力求形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哈哈哈,新时代的产品,力求形S

这个753,还不如一节电池的宝石花呢

楼主:
网上没有特定输入输出音频变压器了。但是有这个电路的变压器。准备动手这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6p1或者6p14吧…莫不是你还想弄一个3ax83-81出来?

手上还有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没有特定输入输出音频变压器了。但是有这个电路的变压器。准备动手这个电路。 ...

上海美多录音机用过这个电路。

网友:
听人声最好的就是电子管功放,退而求其次可以选胆前级+晶体管后级功放,投入有限就找找高保真IC功放。

网友D:
想听人声,那就上锗1969,状态低一些,功耗小一些,近场聆听,美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听人声,那就上锗1969,状态低一些,功耗小一些,近场聆听,美去吧。

谢谢大家的回复建议,正好回忆做过1969套件,目前已经使用上了。电压开关电源12V 电流16MA,声音还不错,锗管离散大,而且输入输出变压器不好找。调试也难,不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753,还不如一节电池的宝石花呢

呵呵哈哈哈比7642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