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给新手玩U盘的一个建议

楼主(2020-05-13):
许多新手进来玩U盘,因为U盘主控非常的多,而且繁杂,再加上颗粒种类更多,新手确实难以招架
个人建议如果是新手而且手头不太紧张的话,建议先买上这几款
雷克沙的S37 64G,SM3267主控,开车价格39元64G,非常的划算,比DIY的都要价格低,虽然是抽奖颗粒,有的是正片有的是大S,不过就算是大S也划算,主要是让玩家体验一下这个主控U盘超强的兼容性,这个是强烈推荐
2246EN,MLC的颗粒带上缓存,写入放大非常的小,而且耐用,颗粒就随便了,大小无所谓,主要是体验MLC的不掉速U盘
2258XT,G2版本的,这个温度有点高,但是基本上没有开不了的TLC颗粒,所以颗粒就更随便玩,不要用太大的颗粒,因为最大也就1T,而且掉速是一定的,无解
2246XT,G2版本的,这个先告诉新手,不要认为MLC就比TLC耐用,2246XT写入放大非常的夸张,就当TLC用算了,不过Intel的低速颗粒特别推荐,确实很耐用,虽然速度慢
2258H,U盘的容量和速度的王者,最大2T的容量,BICS的满盘不掉速,撑满了桥接的速度,单颗粒双晶DDR3 2G的颗粒大概100元,刚开始不要上那么好的颗粒,等价格下来再说,但
  是提一句,2258H的U盘主控板现在已经很少了,虽然价格有点贵140,但是以后有没有人再开板就不知道了,反正再过几年也没性能超过的U盘了

为什么没有推荐IS903,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IS903虽然经典,但是没有什么值得可说的,U盘最主要的是稳定,和兼容性,本人不是托,雷克沙的 SM3267算是真的可以,不过非开车价就没必要了,重要的事说三遍,39元64G包邮这个最划算,39元64G包邮这个最划算,39元64G包邮这个最划算
然后后来推荐的都是固态U盘,因为玩到最后也都会把这四款收入囊中,谁也绕不开这四款,
其他的主控多多少少还是需要学习一点的,有闲空玩玩的是可以的,
最后说一下这个是个人观点,认为这样少走弯路,也节约时间,

网友A:
2246xt的写放大也没那么严重,我用Q0405和Q1102基本接近1:1,所以只要选对的固件版本就可以,像一些早期的版本例如O开头的写入放大的确比较严重,但是到了后期Q版本就改善了;新手还是建议先从903这些比较简单的开始玩起来,这玩意对新手比较友好,设置简单,开卡容易,功能强大(虽然也不算太强大),但是性能不是很强,没有4K,新手可以先从903开始玩,然后到了后期在把颗粒上别的板子用;另外,慧荣的兼容性都不差,不只有3267、3257这些兼容性好;同样比较好使的主控还有安国,这个主控虽然速度不咋地,但是确实好使,兼容性也不差,在清空闪存等方面确实要比别的强;英特尔、美光的闪存主要是比较稳定,坏块数较少,但是速度较慢,东芝、闪迪速度比较快,但是坏块有的会比较多,三星虽然速度也不慢,坏块也不是很多,但是三星容易搞到比较奇葩的针脚,像316脚16ce的奇葩玩意,这种连转接贴都用不了,另外转接贴这个东西也不是很好焊接,需要一定的技巧,速度慢的颗粒温度也比较低,速度快的颗粒温度相对较高,要把散热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xt的写放大也没那么严重,我用Q0405和Q1102基本接近1:1,所以只要选对的固件版本就可以,像一些早期的 ...

谢谢大佬回复,指点,我有空试一下46xt的固件,呵呵!我怕许多新手被骗,所以想强烈推荐最近雷克沙的s37 64g,39元包邮的车,不上当,可玩性也很好,真的不是广告,然后玩玩极致的四款固态u盘,然后在玩玩中间的那些各种各样的u盘,不知道思路对不对,或者说,要玩的话,不花冤枉钱,s37 64g就行了,比较反感那些动不动卖各种奇葩颗粒的商家,本来玩这东西都不可能发财,

网友:
错过s37 39的车,上了多多41.9的

网友B:
补充下,说的写入放大都是玄学
除非配的片子太烂。不然一般在寿命期你都写不完

引用:
  是提一句,2258H的U盘主控板现在已经很少了,虽然价格有点贵140,但是以后有没有人再开板就不知道了,反正再过几年也没性能超过的U盘了

回复:目前正在安排(2258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下,说的写入放大都是玄学
除非配的片子太烂。不然一般在寿命期你都写不完

又一个大佬来了,什么时候能上板子呀

网友C:
各位大师,我手上已经囤积好原材料了。主要是16G的苹果拆机颗粒。然后是我去马家买回的慧荣主控板和G2外壳,不锈钢的那个钢网,锡泥也有;热风枪也有。

现在只是缺指导了

是把锡泥通过钢网涂上颗粒上面吹到主控板上吗?还是涂好锡泥之后吹溶锡泥冷却了在贴主控板上焊接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师,我手上已经囤积好原材料了。主要是16G的苹果拆机颗粒。然后是我去马家买回的慧荣主控板和G2外壳 ...

先涂好锡泥然后吹溶值好锡,然后把板子上的锡清理干净,颗粒上有锡就行,注意第一脚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涂好锡泥然后吹溶值好锡,然后把板子上的锡清理干净,颗粒上有锡就行,注意第一脚位置 ...

后把板子上的锡清理干净?刚买的主控板上面已经植有锡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把板子上的锡清理干净?刚买的主控板上面已经植有锡球了

对

网友:
s37 64g 读130 写入是50 还是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师,我手上已经囤积好原材料了。主要是16G的苹果拆机颗粒。然后是我去马家买回的慧荣主控板和G2外壳 ...

苹果的颗粒是最简单的,没有之一,这样也好,先从简单的植锡球慢慢来,以前想要从简单的还不能呢,以前苹果颗粒都没得玩,楼下的,源782529是个比较热心的人,,基本上有空就会回复,这个论坛看某些人比较爱发帖子,可是解决问题的实在是太少,更不要说PM发文件了

网友:
记下了,选择时重点考虑这些方案!

网友D:
3.0 3269比较好一些吧,现在二线三线牌子普遍都是3269
只不过运气问题白黑片难选
2.0的话更多选择
3281性能更好但是便宜很少用基本都是搭配QLC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 3269比较好一些吧,现在二线三线牌子普遍都是3269
只不过运气问题白黑片难选
2.0的话更多选择

SM3281相比SM3267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E:
  是提一句,2258H的U盘主控板现在已经很少了,虽然价格有点贵140,但是以后有没有人再开板就不知道了,反正再过几年也没性能超过的U盘了

既然是所谓的“王者”为什么以后不会有人开板?不是应该越来越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所谓的“王者”为什么以后不会有人开板?不是应该越来越多吗?

成本太贵了,如果不考虑便携性的话完全没有必要,不如买个固态加20元的盒子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新手受益颇深

网友:
最近逛论坛发现大家都推荐雷克沙s37,昨天拼夕夕上车一个38.9,今天天猫雷克沙专营领10元优惠卷37.9元果断又撸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46xt的写放大也没那么严重,我用Q0405和Q1102基本接近1:1,所以只要选对的固件版本就可以,像一些早期的 ...

大佬    2246xt怎么在量产工具里开启读写量的显示呢 ,能上个图吗 ??再次跪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