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ROSE 拆解』拆华为P9 Plus换电池。

楼主(2020-05-13):
老公的手机,好像是16年年底买的。一直用到现在,前几天嚷嚷着要换手机,说这手机电池不行了,一天得充两三次电。。。
我说,换啥手机?你也不玩游戏,手机又没坏,成色还这么好,换个电池凑合用去!!!
某宝开始找电池,一大堆4,50块包邮号称原装电池的,看了下评论感觉不靠谱。。。
于是搜了下P9 Plus的拆解图,看看电池上的尺寸。决定自己买电芯来换。
手机用到现在差不多三年半了。
麒麟955 4+64的,root以后把没用的都删了,现在不玩游戏的话也不卡。所以还是可以继续服役的。

成色还不错吧?
是不是没有换的必要?

准备拆机,充电口附近有两个小螺丝。

先把卡槽捅出来。话说,我从来没用过卡针,都是直接用LED管脚来捅。。。

抽出卡槽后,拆掉底部的两颗螺丝。

然后分开屏幕和后盖。
由于是第一次拆,所以还是比较费劲的。

打开屏幕和后盖以后要注意里面的指纹排线。

拆下来的后盖。

除了指纹排线以外,还有侧键的排线。

拆了后盖的样子。

三个螺丝固定两块盖板盖在排线上。

拆下来的两块盖板。

撬开所有排线。

电池容量3400mah

找了一圈没发现拉胶。。。
后来把电池保护板掰开一点,发现固定电池的双面胶一边粘在保护板下面了。
小心的拽双面胶,结果还是断了。。。

这下郁闷了。。。
只能加热了。。。
一边加热一边撬,总算把电池拆下来了。这要是一不小心把电池戳漏起火了,或把屏撬坏了,估计他得老高兴了!

某宝买的电芯,SONY的,标称容量3380mah。

WTF!!!怎么大了这么多

原电池型号是376883,我买的386784,厚度和长度就差了0.1mm,完全装的下啊!
怎么会差这么多!!!

把华为的电池翻过来一看,晕了!
原来正面标的尺寸是包括保护板在内的!
实际电池的尺寸是376780!
郁闷死了!

没办法,只好把一个荣耀9的尸体的电池拆下来用了。。。
这个荣耀9的电池也有几年了,不过基本没怎么用。虽然比不了新机,但总比原来的电池容量要好。

装到P9 Plus里,边上还空了一块。。。

装好开机,电量46%
试了几天,老公反馈,基本可以坚持一天。

先凑合给他用吧,啥时候不行了,再淘个电芯回来换。。。

网友:
还是雪MM会持家

网友A:
居然还能不卡,我的mate10都觉得有点卡了。

网友:
你老公真惨

网友:
有这老婆,老公就没借口换新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能不卡,我的mate10都觉得有点卡了。

APP装了太多吧?他手机上除了微信,QQ,淘宝,头条,支付宝,手机银行这些,别的好像也没啥了。。。
ROOT后删内置软件很重要!

网友:
上次自己换电池把屏线搞折弯了 还好能用。

网友:
root权限确实管用,我以前弄的华为G525和酷派F2全高清双网通没卡系统,可更换电池,可惜的是两三年后都是硬件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APP装了太多吧?他手机上除了微信,QQ,淘宝,头条,支付宝,手机银行这些,别的好像也没啥了。。。
ROOT ...

可能是手贱升级系统的关系吧,不升级EMUI 10前很流畅,升级后黑屏、死机、卡顿各种问题。

网友:
别个女人家书桌上是书,是电脑;梳妆台上是化妆品。这个女人书桌上是扳手钳子电烙铁;梳妆台上是等管钳千斤电灯泡
这家伙,以为是换整个电池,没想到还是光换个电芯

网友:
为女技师点赞。我一熟人P9,屏摔坏,我帮换总成……。很烦,有些导线就是一层薄膜.

网友:
遇到过跟你一样的问题,我好几台旧手机电池不行了(多数都是被我闲置很久,亏电放坏的),要么手机当时买的时候贵,现在已经不值钱了,换新电池不划算,要么手机不在国内销售,配件干脆没有卖的。想单独换个电芯吧?原电也是这种3.8V(满电4.35V),但淘宝去找,尺寸合适的都是3.7V的,电压合适的尺寸又差那么一丢丢。
 现在我都养成收集手机旧电池的习惯了,有亲戚朋友要是换了电池,我都要过来,试试我那几台手机能不能装的下,合适的话我再拆电芯下来移植原来的保护板,虽然电池性能不是太好了,总比完全坏了的那种强

网友:
老大是怎么加热的啊,换电池经常把胶搞断,都是断了就硬撬。加热不知道用什么加热,加到多少温度

网友:
搜了一下386784电芯sony的貌似20块,看到有家冲销量的包邮13块多蛮便宜的,单买电芯的确省钱。我买的成品电池39送拆机工具B7000胶水和C口M口数据线各一根。华为的电池粘得很牢固,加热慢慢撬很费时间,我找人帮忙按着手机,电池撬起一点然后套根绳子进去两边拉扯,很快就把电池给“锯”下来了。

网友:
可以去售后换电池,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的周五~周日为会员日,拿去换只收成本费5~六十块,不收手工费,比在淘宝上买得划算,去之前,可以先打电话去问问,有没有这个型号的电池,毕竟手机型号太旧了,不一定有备品。华为的售后服务还是非常OK的。

网友:
想问下单纯换电芯,电芯正负极叫镍片吧和原电池保护板直接焊上去吗,谢谢

网友:
差点看成了老公,凑合凑合

网友:
和我手机一样,只是我的是黑色钛金灰,这手机大小、做工手感、屏幕都很喜欢,16年当时专卖店4000元,刚换了个飞毛腿电池,还不错,只是开壳比较难,网上专门买了个宝工开壳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