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也改论坛神灯Vavofo,电量显示、记忆、亮度、电池接触一个都不少

楼主(2020-05-13):
最近这个19.9元的台灯很火,有些坛友叠加其他优惠好像几元钱都有买到,这个台灯采用18650电池三节可拆卸式设计正好迎合了坛友的需要,大家18650都是一堆可以利用上,我之前买了太多阳光台灯,所以这个只买了2个,总之相当超值,但这个台灯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或者可以更好的地方,所以这次进行了些改造。

首先是电池仓,原来的正极是凹形设计,只能使用尖头电池,我想论坛朋友手上绝大多数都是平头电池吧,得改,有的坛友用磁铁垫高,也有的坛友加焊锡垫高,不过都不是我想要的,一把老虎钳定位,把正极触点放入老虎钳的缺口处,用螺丝刀对准凸点,榔头敲击几下,把凹点变凸点,接触的凸点圆润饱满,效果杠杠的。

为台灯增加记忆亮度: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把圆圈处调光IC第8脚旁边的铜箔刮开,与8脚焊接在一起,就不用飞线了。
增加可调亮度:R13原来是0.82欧姆,减小电阻增加最大亮度,加大电阻降低最大亮度,我还是喜欢更亮一些,反正可以触摸调光。手上没有0.5欧的电阻,但找到一个1.5欧的电阻,并联在R13上面(为了散热和方便焊接,实际焊接在方框处),由公式计算得到实际电阻为 1/[(1/0.82)+(1/1.5)] = 0.53Ω

最后增加电量显示:手上刚好有几个电量显示模块,数码管的,4级电量显示的和5级电量显示的都有,找了个小巧的4级电量显示模块,去掉上面的微动开关,换上震动开关,台灯底部开4个小孔透光,AB胶粘上电量显示模块和震动开关。实测这个震动开关待机状态用福禄克15B的微安档都测不到电流,所以静态功耗忽略不计。

装配上,摇一摇就打开电量显示约3秒,电池仓完美,三个电池位都接触良好,改记忆亮度后很方便,渐亮渐灭也不错。亮度比阳光台灯高多了,孩子做作业或日常DIY用都完全没有问题。过两天可以并联一个4056在里面增加充电电流。

再改论坛神灯Vavofo,输入输出扩流、电量、记忆、亮度、电池接触全搞定: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599

网友:
感谢分享,收藏,有空也改改!

网友A:
你这已经是2004缩水扳,脚垫都改泡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已经是2004缩水扳,脚垫都改泡沫了

没有缩水的是咋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缩水的是咋样的?

2003版是硅胶垫,别的不清楚,我没有2004版

网友:
超值的一款台灯

网友:
美中不足的是电量显示给加到底部了,想看的时候有点不方便,如果放到侧面或许更合适一点

网友B:
电量显示怎么不改成正面呢

网友C:
没有缩水的脚垫是这种橡胶的,其实也缩的不多。我改的方向不同,因为这个灯USB输出能力很废,我开始想把原有跟充电、USB输出有关的电路都去掉,用小米充电宝的板子代替这部分,这样不止是可以看剩余电量,还能以5V 2A电流输入输出。但后发现来要改动的地方有点多,也要破坏一些外观,就放弃了。在元器件上下手,换掉了所有的电解电容,用贴片容量大那么点的的钽电容代替,两个电感也换了更大的,现在1A输出不会掉到5V以下,可以当个应急的充电宝用了。

网友:
mark一下,空了我也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量显示怎么不改成正面呢

不影响美观,电量不是需要一直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缩水的脚垫是这种橡胶的,其实也缩的不多。我改的方向不同,因为这个灯USB输出能力很废,我开始想把原 ...

我有个模块,体积和4056板子大小差不多,2A充放电,带电量显示,下一个台灯换上

网友:
俺都想冲动买一个了

网友:
我也撸了一个,有坛友拆过LED发光板那里不,是铝基板的吗?改高亮散热怎么样?

网友:
我已撸了,还没有时间折腾,收藏了。

网友:
我买了两台,合格位大神学习了,周末回去也改改.

网友:
正极拿钝点的十字批,在木板上敲敲估计也能顶出来

网友:
PDD的25块LED台灯还能调光调色温,还带个锂电,感觉比这个好吧,才多几块钱

网友:
没买,不过看在价格和可移动性,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