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输出的充电宝常见,同种接口双输入的充电宝还是第一次见

楼主(2020-05-14):
如题,如图,一个micro一个typec我也能理解啊,这两个口一样,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我之前也是有个充电宝套件也是这样子。两个1a头子同时插进去就有2a充电电流当时实测过确实是这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是有个充电宝套件也是这样子。两个1a头子同时插进去就有2a充电电流当时实测过确实是这样子的 ...

那要是插一个2A的充电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要是插一个2A的充电头呢?

那不会怎么样,反正我那块板限流就是2a,插个10a的口也就只有2a速度(不排除有接触不良导致降电流的可能)

网友B:
这磁带造型不错,两个micro莫非电池是两串7.4V的?插两个2S平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会怎么样,反正我那块板限流就是2a,插个10a的口也就只有2a速度(不排除有接触不良导致降电流的可能 ...

那效果就相当于和两个1A是一样的吧。设计两个口,是怕用户没有2A输出的充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磁带造型不错,两个micro莫非电池是两串7.4V的?插两个2S平衡充?

设计师肯定不敢这么设计,万一有人拿双USB的充电器,插这两个输入口,那不就放烟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