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全网首拆~乐视U2电视盒子LeTV Box 4K标准版,做工很不错!

楼主(2020-05-14):
好久没来坛子了,求点M ~我会继续分享我手头的设备给大家!
真·到手即拆!
盒子
开盒
配件一览,外壳就一黑色大塑料,普普通通 ,跟别的盒子没什么区别,没什么好看的,估计大家也都不感兴趣,这里就略过了  直接拆 ,看内脏
直接开盖
细节
背面整体
日本理光的一体电源管理芯片,还有百兆网络芯片,网变,固态电容感人!
香港版
固态电容
拆开屏蔽罩,屏蔽罩很厚,还有硅脂涂在上面,辅助CPU散热
三星的RAM颗粒排列整齐,看起来很舒服,不错
近看
拆的时候不小心把上面的电感碰掉一个角,应该没什么大影响把
再看另一面 ,无线模块,双频 双天线,开了屏蔽罩里面是东芝的闪存,查了一下还是MLC的,很好,舒服!
03许美静.都是夜归人
整体
东芝闪存 和 无线模块
细节
两个小天线,用IPX连接在板子上的,旁边的是开关按钮和遥控接收的红外头,指示灯的小板

查过了是百兆以太网芯片,那么我就用WiFi连接到我的双频路由了,毕竟插网线我就只能跑到百兆了,还不如用无线呢。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A:
连电路板都有流行色了

网友:
贴片铝电解电容,并非固态电容

网友B:
如果是2.4G的无线的话,可能还没100M有线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2.4G的无线的话,可能还没100M有线快。。、

我说了呀 是双频无线,可以用5G WiFi,避免出现大干扰

网友C:
和你的主板是一样的。不过,我的贴纸上说是样机。开机无法通过认证。一块砖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你的主板是一样的。不过,我的贴纸上说是样机。开机无法通过认证。一块砖头。
...

刷机把,我的是卖家刷好的,,你这个多一块大块散热片,卡座贴了,还有一个测试排针 ,是TTL?

网友(2020-06-19):
引用 网友A:
连电路板都有流行色了

专业公司做的。很规范,很不错!

网友:
果然是钱才能堆出好的做工,,几年了,还能吊打不少新出的山寨品

网友:
这个才是大厂的做工了!!

网友D(2021-03-15):
我也有个U2 用这个还可以   55收来的  还没有刷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U2 用这个还可以   55收来的  还没有刷机

哪家卖的?能安装安卓APP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家卖的?能安装安卓APP吗?

可以安装APP的啊 也可以恢复出厂  某鱼买的

网友F(2021-11-18):
引用 网友C:
和你的主板是一样的。不过,我的贴纸上说是样机。开机无法通过认证。一块砖头。
...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说是乐视U3,拆开了和你的一样,也是写的U2样机。也是无法通过认证,也无法安装APP,后来我研究TTL,不小心把桌面删了,于是开机黑屏状态,但是插U盘可以播放里面的电影。说这是未上市的国行版U3。插过美版U3ROM,失败,看了配置与港版U2是一样的,想试着刷港版U2ROM试试。

网友(2022-01-14):
引用 网友E:
哪家卖的?能安装安卓APP吗?

我已经升级到16g EMMC 了  可惜这次搬家一个箱子丢了   电视盒就在内。。。。。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说是乐视U3,拆开了和你的一样,也是写的U2样机。也是无法通过认证,也无法安装APP, ...

你看我帖子 你试下吧我备份的资料烧在emmc看行不行

网友:
这个多少钱 还有没

网友(2022-11-06):
引用 网友D:
你看我帖子 你试下吧我备份的资料烧在emmc看行不行

谢谢大神,我刚看到你的回复,到你U2扩容的帖子上看了,分享已经结束了,麻烦再分享一下,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