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光宝服务器电源超高压保护去除方案

楼主(2020-05-14):
目前可以改到最高15v,超15v。保护停止输出。会改的大神我提供机子,价格好商量。

网友:
大神,你是怎么改可调的,我有一个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你是怎么改的,我有一个不会改

楼主(2020-06-23):
可以改电压电流可调

网友A:
500m悬赏没戏,5万m也许有人会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m悬赏没戏,5万m也许有人会考虑~

已经搞定

网友:
请问下短接那几个做启动

网友(2020-11-17):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

改后变压器吱吱叫么,发热大么,还有输出整流发热大么,我改的这几个问题都有,0--15v   0--50a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

怎么搞的,分享一下呗

网友B:
电流可调怎么改的,能大概说下么,谢谢

网友C(2021-03-18):
引用 网友B:
电流可调怎么改的,能大概说下么,谢谢

都是到处问,会了就再也没声音了

网友(2021-07-31):
引用 网友C:
都是到处问,会了就再也没声音了

网友(2024-11-20):
求分享改机方案

网友:
我觉得在电源上改不稳定呢,外置可调电源模块不好吗?

网友:
再高就要改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