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应该是目前比较好的手机电池固定方案

楼主(2020-05-14):
电池粘在一个薄薄的铁片上面,螺丝刀拆掉固定铁片的螺丝,就能很斯文的拆下电池,完全没有翘电池起火的风险。

网友A:
苹果手机最爱这种方案

网友B:
像OPPO,vivo那种也可以呀,有易拉胶的,一拉就出来,不用吹热

网友:
厚度和重量都比双面胶多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OPPO,vivo那种也可以呀,有易拉胶的,一拉就出来,不用吹热

就是拉断了易拉胶才翘电池

网友:
用热风吹电池是挺危险

网友:
这样结构复杂了,厚度上去了,易拉胶挺好用的,卷卷卷弄掉了

网友:
方便拆卸,安全拆卸才是最重要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手机最爱这种方案

苹果的电池从来就是胶粘的,没有过螺丝固定的机器

网友:
用易拉胶是最省空间的,毕竟现在的手机内部空间利用率要求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