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为调感磁带车机制作亚克力板外壳(1)自制热切割工具

楼主(2020-05-14):
在废品站,捡了一块约500x460x5mm的亚克力板,正好用于制作调感磁带车机的外壳。
在制作亚克力外壳之前,首先要自制一个热切割工具,以用于亚克力板的切割。电阻丝选用了在废品站捡的洗头用的吹风机内部的电阻丝。加热的电力,最开始用的二手18650锂电池,电力很快消耗完,不适合于切割厚的亚克力板。最后,换成了一个输出9伏1.1安培的变压器,这次动力持久了。
热切割完毕之后,手拿板子两端,在有棱角的地方,磕击一下,就可以断开了。电阻丝容易断,热切割的时候,不要用太大的力量拉拽。

网友A:
割的时候臭不臭?

网友:
粘的时候用三氯甲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割的时候臭不臭?

有一些刺激气味!只能事前就开窗通风。

网友B:
问问你怎么保持切割时走的平直的,我也是用电阻丝手持切割的,切割的直线就是曲曲折折的,还要用砂纸慢慢打磨平整。

网友:
  不错,好创意,方便动手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问你怎么保持切割时走的平直的,我也是用电阻丝手持切割的,切割的直线就是曲曲折折的,还要用砂纸慢慢打 ...

用美工刀划出直线,沿着直线走,就不曲折了。完完全全的直线,不现实,但不会太曲折。切割完之后,茬口还是需要打磨,才能完全平整。

网友:
特别的东东,咱一般用锯子锯。

网友:
曲线切割用这个,直线切割上锯子更好。

网友:
我觉得买一把拉花锯好些,配合口罩防尘比吸入烧焦气味好些。

网友:
筷子用的好

网友C:
没见车机啊?发上来参观一下。

网友:
太麻烦了,就用勾刀完美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见车机啊?发上来参观一下。

有链接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54246&extra=

网友:
这种单向机芯没留,双连选台的,也没留,送废品站了,换向机芯的还留了四,五只也没个用处,也是去废品站的下场。

网友:
弄个调流,温度超过熔点就够。再弄个治具,走直线。线细,过后会不会又融合?这样一算,没锯方便易控。

网友:
亚克力还是找个有机械雕刻机的地方,用机器切割,也很好。

网友(2020-12-15):
这个真是实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