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都是用洞洞板,初次尝试用嘉立创做pcb怎么铺铜呢

楼主(2020-05-14):
很简单的一个线路,我按教程虚线框住了 怎么没有反应,铺铜设置可见了

网友:
如果层没错的话,点击铺铜之后会跳出来网络选择的,然后确认即可

楼主:
图纸添加GND就好了,不过有些地方空的,不能铺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纸添加GND就好了,不过有些地方空的,不能铺满

空的地方应该是设置了不能连线到的地方不铺铜,然后直插焊盘的间距小于设置的铺铜安全距离,所以铺铜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的地方应该是设置了不能连线到的地方不铺铜,然后直插焊盘的间距小于设置的铺铜安全距离,所以铺铜进不 ...

嗯 添加了几个过孔可以了

楼主:
现在有个新问题,覆铜在eda软件里看正反面都有,但是预览哪一面那一面就有覆铜,另一面就没有,下单时预览也是一样反面就没有,手动添加过孔也是这样,批量添加过孔我的没反应,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eda软件好上手不,一直想学学